[电源] 拆一个220v转110v的变压器PZY-110V

楼主(2025-08-25):
为了测试PS2买的拼多多20多块钱,挺沉的,铜的就别想了,拆开看看,果然一个外壳包了一个铁疙瘩,还真就一个变压器,服了。这能有300w的功率?

楼主:
这变压器四个角都是通的的。

网友:
这种功率大的不能用吧?

网友A:
就像某些音响上面标的输出功率一样的。

网友:
这要是那种环牛隔离变压器还行,就是价格肯定20元拿不到货

网友B:
这应该是自耦变压器300w应该没问题

网友:
适合日本一些空气净化器啥的用。

网友:
功率肯定是不到的,这种东西就是危险产品。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就像某些音响上面标的输出功率一样的。

以前的音响和现在的充电头一样胆大包天,5W敢标168W

网友:
10W都没有

网友:
一个变压器没问题,关键是大小。

网友:
PS2的话改一下变压器就能直插220伏,把电容改成400伏容量减半,启动电阻加大一倍就可以了!

网友:
如果是自耦的话,有一半的功率是不需要经过变压器的,只有一半的功率由变压器传递!

网友:
这类变压器确实不大,但功率可以做大,和常见的隔离变压器不同

网友:
为了用小日本的电器,我也买了个1000w的,不知道损耗大不大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应该是自耦变压器300w应该没问题

+1估计是自耦的,但300W肯定超纲了。

网友:
弄个可调的大变压器,想要几伏就几伏

网友:
功率上不去

网友:
300W看着就续标严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