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朗科老U盘这样了,咋办?卡在了正在扫描和修复进度

楼主:
老U盘一个,插电脑一直出这提示,过两个小时,还是这样,我该怎么办?

网友A:
用diskgens进去看看这个U盘,说不定有惊喜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diskgens进去看看这个U盘,说不定有惊喜

出现这样的东西

网友:
”取消'...

二○二五年八月二十五日

网友B:
先软件检测一下主控,如主控都不识别且容量很小的U盘,基本就没必要再搞了。

楼主:
等了几分钟出现这样:

楼主:
继续尝试修复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先软件检测一下主控,如主控都不识别且容量很小的U盘,基本就没必要再搞了。 ...

谢谢,1GU盘,搞着玩儿,今天公司没事儿干

网友:
银色那款,我还有个128M的

网友C:
插入U盘,弹出 U盘要修复,不要点确定,谨记!!!

楼主:
也许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插入U盘,弹出 U盘要修复,不要点确定,谨记!!!

成功修复。谢谢以上朋友!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diskgens进去看看这个U盘,说不定有惊喜

谢谢,的确有惊喜,成功修复啦!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的确有惊喜,成功修复啦!

这状态,数据拿出来后,可以丢弃了

网友:
这牌子不行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