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zt-111电阻档接触不良问题修改(参照zt-219和zt-y)

楼主(2025-08-25):
以前看过众仪zt-219改的,当时没看明白跑线,中午搞清楚了。

电阻档、二极管档和电容档都有一个通过PTC的已知的驱动信号,然后通过900k那个线测量V孔和COM孔间电压来计算被测元件的。众仪的900k和ptc都放在了刀位的前面,这不要紧,但是在两路合并之后,到V孔还有一个刀位,相当于被测元件串了一个刀位电阻,这个刀位的压降是会被采集的。当刀位接触电阻有变化读数就有变化了。改的方法就是保持驱动信号,直接采集一个不会变化的地方电压就成了,不变的线阻都能通过校准去除。

过程中没拍照,借用几个拆机网图和不会修zt-y修改图片。先要把电池盒拆掉,露出的线同zt-y是极相似的,刮掉阻焊后,可以验证一下过孔就是图上另一侧刀盘。绿色两个叉弄断,留出过孔一段,飞线续上两个叉后,过孔飞到任意连接V孔的地方,比如最近的两个5M电阻的下方。

围绕这个过孔:

示意图,绿色的是飞线,其它是本身走线:

不会修改的 zt-y 图片,拆掉电池盒后和这里是很像的,中间那个过孔就是上面刀盘过孔

楼主:
年初开始有接触不良导致电阻档不稳定问题,用布擦过一次刀盘后短暂恢复,但不久又有点了,严重的时候蜂鸣档短接不响,这就忍不了。

奈何目前没有小表比这个能打的,整好了0.01欧分辨率也能用上,可以简单对比一下它的分辨率量程,同中端表ut61e比较:

电流档有缺陷,没有真正的mA档,mA档实际是高分辨率的A档。但A档提供0.1mA分辨率,mV档提供0.001mV分辨率,V档提供0.1mV分辨率,这些都是ut61e甚至ut61e+都不能提供的,更别提那些电阻档都是0.1欧分辨率t21l之流,这也是为我钟爱这个小表的原因,颜值也符合我审美,放口袋粗细活都能搞。

网友A:
引用 楼主:
年初开始有接触不良导致电阻档不稳定问题,用布擦过一次刀盘后短暂恢复,但不久又有点了,严重的时候蜂鸣档 ...

我也有这块表,mA/A档空载或短路不归零,显示-0.7mA,找不到修正的办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也有这块表,mA/A档空载或短路不归零,显示-0.7mA,找不到修正的办法。

有其他表吗?串个电池电阻,看看读数是单纯偏了还是读数都是错的。这个比较奇怪。可以尝试把那个TVS管拆下来试试(电池左边那个大黑色的D5)

网友:
底部那个手绘跳线在左侧绿叉处就对了,电压采集线路对接触电阻不敏感,如果真如楼主所示,那这伪三线法有点失败。另外要注意对其他档位的影响。

网友:
前面那个刀位是干嘛的啊?

网友:
如果真如楼主所示,那这伪三线法有点失败。另外要注意对其他档位的影响。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其他表吗?串个电池电阻,看看读数是单纯偏了还是读数都是错的。这个比较奇怪。可以尝试把那个TVS管拆下 ...

就是零点偏移,买来就这样,以为大家都是这样,因为是mA实际上是用的A档,加高倍放大,编移不可避免。

网友A:
引用 楼主:
有其他表吗?串个电池电阻,看看读数是单纯偏了还是读数都是错的。这个比较奇怪。可以尝试把那个TVS管拆下 ...

拆了TVS,没有效果

另外,这表电流档设计错误,电流采样是(采样电阻+PCB)的串联阻值,导致大电流PCB发热温漂很大,我的板已改了跳线如图。

楼主:
引用 网友A:
拆了TVS,没有效果

没遇到过这个问题,换我只能重新校准试试了。

网友B:
大佬,电容换NP0 27nf只需要换C4(待测电阻滤波电容) 不用换C3(参考电阻滤波电容)对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大佬,电容换NP0 27nf只需要换C4(待测电阻滤波电容) 不用换C3(参考电阻滤波电容)对吧? ...

按他们当时试验好像是的,但我都换了。反正一次买几十颗也没其他地方用得上。加上8M晶振,这表就真的挺好用的
注意找靠谱的店,我当时买了两次,第一次换上没效果。不过这仅限27nF代换,用1nF的好像不用拘泥NP0。

网友:
引用 楼主:
按他们当时试验好像是的,但我都换了。反正一次买几十颗也没其他地方用得上。加上8M晶振,这表就真的挺好 ...

要换10M晶振的,8M的有大佬说不对
当然了,抗干扰的话,其实一般也不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