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号源] 全新的鼎阳SDG2042X为什么咸鱼上这么便宜?

楼主:
全新的鼎阳SDG2042X在淘宝上要卖3800多,鼎阳旗舰店没货了。在咸鱼上有卖2000多的,还有1000多的,都是全新,为什么咸鱼上这么便宜?请教大家,咸鱼上的能入手吗?

网友:
不管闲鱼上卖多少钱,先看看卖的商家的信誉如何、有无差评、都卖什么玩意儿。

网友:
别看标多少,要看卖多少,可能标1元但实际卖1000元,咸鱼的套路:标低价吸引,骗你私聊。

网友:
咸鱼标的都是假的,胡乱标的你一上去问就不这个价格了

网友:
我问过价1000是显示价,实际卖价根据你要型号进行报价。

网友:
你要相信一点,买的永远没有卖的精,做生意是要赚钱的不是做慈善的。当然我以前确实做过慈善,以前闲鱼有赚闲鱼币免费送,只要你出运费,我丢过很多用不着的玩意儿。

网友:
说明这个示波器有问题,低价卖,官方下架

网友A:
真是张嘴就来,这哪是示波器

网友:
官网没有下架,只是型号比较老了,主推8000系列了而已。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真是张嘴就来,这哪是示波器

好吧,看错了。

网友:
搞回来用用。看会不会翻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