擦除时间三分半的 W25Q80BV,仿冒产品?开源项目编程器四选一转接板

楼主(2025-08-25):
一两年前,买过一些 PDIP 封装的 W25Q80BVAIG

当时觉得这封装比较有趣,拆装不需要焊接

最近画了个 SPI / EEPROM 四选一的转接板,给编程器使用
JLC 打样出来,焊接好之后的板子:

开源项目地址(审核通过后方能访问)
https://oshwhub.com/walkingsk/spi_select_1_from_4

利用一个 6刀4掷 开关,给 4 路 SPI 实现选通功能
支持带电切换
每一路由一个 LED 指示
支持电路异常隔离
(由于每路 VCC 和 GND 不是连在一起的
所以某一路上不论 SPI 不小心反插或者设备坏导致短路
只要开关切换后不被选中,就不会导致短路)

演示影片(转出来的 GIF 比影片还大,于是不放 GIF 了)

希望群友们多多支持

安装在 CH341A 上面的样子:

打开 NeoProgrammer

按下 Detect 后识别型号成功

经过测试后发现
图一中一部分 W25Q80BV 擦除仅需 1s 多一点

而另一部分基本都要 3分半左右

而正常应该是多少呢
查阅 datasheet 后发现,典型值是 2s,最大是 6s

所以这些需要超长擦除时间的,肯定是不太对了
假冒产品?时间久导致老化?

对比一下丝印,看起来没有明显区别

看看写入速度,也是本来好的更好

擦除仅1s的:

擦除需要3分42秒的:

读取速度所有芯片均在 9s 左右
测了几个,原本擦除时间长的,再次擦除所需时间没有明显变短
(第一次3分42秒,第二次3分39秒)

所以什么原因造成一部分和另一部分差异那么大
特出此帖,以待广大坛友

Update:
看到群友中有说寿命到了的,其实我也是有这个疑虑

NOR Flash 一般有着 10 万以上的 P/E

将那些擦除 3分半左右的 SPI
写入文件
包含一些数据,内容是 VL711 的一个固件
再次读取
结果发现几种类型:

1. FF 型

不管写入过什么内容,再次读取均全部是 FF(不论不断电读取或是断电后读取)

毫无疑问是坏的

2. 仅某一位坏

比如这个,比对全部,不同之处全部是 Bit 0 坏
Comparing files dev.bin and 84.36.5.3_BACKUP.BIN
00000000: 03 02 Bit 0;
00000080: 09 08 Bit 0;
00000100: A5 A4 Bit 0;
00000144: 09 08 Bit 0;
00000280: F9 F8 Bit 0;
00000300: F9 F8 Bit 0;
00000344: 01 00 Bit 0;
00000380: 05 04 Bit 0;
00000444: 21 20 Bit 0;
00000480: 6B 6A Bit 0;
00000500: CF CE Bit 0;
00000544: FF FE Bit 0;
00000580: B7 B6 Bit 0;
00000600: 77 76 Bit 0;
00000700: 91 90 Bit 0;
00000744: 09 08 Bit 0;
00000780: 23 22 Bit 0;
00000844: 17 16 Bit 0;
00000880: ED EC Bit 0;
00000900: 55 54 Bit 0;
00000944: F1 F0 Bit 0;
00000A00: 91 90 Bit 0;
00000B00: 75 74 Bit 0;
00000B80: 05 04 Bit 0;
00000C00: D3 D2 Bit 0;
00000C80: F1 F0 Bit 0;
00000D44: 55 54 Bit 0;
00000D80: 17 16 Bit 0;
00000E80: 23 22 Bit 0;
00000F00: 65 64 Bit 0;
00000F44: D3 D2 Bit 0;
00001100: 03 02 Bit 0;
00001144: 21 20 Bit 0;
00001180: 21 20 Bit 0;
00001200: 01 00 Bit 0;
00001344: 13 12 Bit 0;
00001400: E7 E6 Bit 0;
00001444: AF AE Bit 0;
00001480: 31 30 Bit 0;
00001500: 91 90 Bit 0;
00001600: 23 22 Bit 0;
00001744: 13 12 Bit 0;
00001844: 09 08 Bit 0;
00001880: 71 70 Bit 0;
00001900: 91 90 Bit 0;
00001980: 1B 1A Bit 0;
00001A00: 85 84 Bit 0;
00001A80: 09 08 Bit 0;
00001B00: 23 22 Bit 0;
00001B44: 45 44 Bit 0;
00001C00: 75 74 Bit 0;
00001C80: 91 90 Bit 0;
00001D44: 13 12 Bit 0;
00001E00: 71 70 Bit 0;
00001E44: 55 54 Bit 0;
00001F80: E1 E0 Bit 0;
00002000: 97 96 Bit 0;
00002080: F1 F0 Bit 0;
00002100: 29 28 Bit 0;
00002144: 07 06 Bit 0;
00002180: E5 E4 Bit 0;
00002280: E5 E4 Bit 0;
00002344: 09 08 Bit 0;
00002400: 83 82 Bit 0;
00002480: F1 F0 Bit 0;
00002580: 75 74 Bit 0;
00002680: 71 70 Bit 0;
00002744: 91 90 Bit 0;
00002780: F1 F0 Bit 0;
00002800: 13 12 Bit 0;
00002844: 5B 5A Bit 0;
00002880: 61 60 Bit 0;
00002900: B5 B4 Bit 0;
00002944: 3F 3E Bit 0;
00002980: B5 B4 Bit 0;
00002A44: 4F 4E Bit 0;
00002A80: E7 E6 Bit 0;
00002B00: 3D 3C Bit 0;
00002C00: E7 E6 Bit 0;
00002C44: 03 02 Bit 0;
00002C80: 49 48 Bit 0;
00002D00: 23 22 Bit 0;
00002D80: 65 64 Bit 0;
00002E00: 49 48 Bit 0;
00002E44: 55 54 Bit 0;
00003000: 29 28 Bit 0;
00003080: 1B 1A Bit 0;
00003100: 75 74 Bit 0;
00003144: F3 F2 Bit 0;
00003200: 85 84 Bit 0;
00003244: FF FE Bit 0;
00003280: E1 E0 Bit 0;
00003300: 45 44 Bit 0;
00003400: 79 78 Bit 0;
00003444: 79 78 Bit 0;
00003480: F1 F0 Bit 0;
00003500: 75 74 Bit 0;
00003544: 29 28 Bit 0;
00003580: 29 28 Bit 0;
00003680: 71 70 Bit 0;
00003700: 0F 0E Bit 0;
00003744: 1B 1A Bit 0;
00003780: 79 78 Bit 0;
00003800: 91 90 Bit 0;
00003844: F1 F0 Bit 0;
00003880: F9 F8 Bit 0;
00003980: 79 78 Bit 0;
00003A00: 41 40 Bit 0;
00003A44: 71 70 Bit 0;
00003B44: E1 E0 Bit 0;
00003B80: E5 E4 Bit 0;
00003C00: A5 A4 Bit 0;
00003C44: 25 24 Bit 0;
00003C80: 31 30 Bit 0;
00003D00: 75 74 Bit 0;
00003D44: 45 44 Bit 0;
00003D80: 19 18 Bit 0;
00003E44: E1 E0 Bit 0;
00003E80: 91 90 Bit 0;
00003F00: F1 F0 Bit 0;
00003F44: 91 90 Bit 0;
00004100: E1 E0 Bit 0;
00004144: 1B 1A Bit 0;
00004180: 21 20 Bit 0;
00004200: 03 02 Bit 0;
00004280: 0B 0A Bit 0;
00004300: 01 00 Bit 0;
00004344: C3 C2 Bit 0;
00004380: 09 08 Bit 0;
00004444: E1 E0 Bit 0;
00004480: F1 F0 Bit 0;
00004500: 31 30 Bit 0;
00004580: 65 64 Bit 0;
00004600: 13 12 Bit 0;
00004644: E3 E2 Bit 0;
00004700: 81 80 Bit 0;
00004744: 07 06 Bit 0;
00004780: B5 B4 Bit 0;
00004900: 21 20 Bit 0;
00004944: E3 E2 Bit 0;
00004980: 81 80 Bit 0;
00004A44: 2B 2A Bit 0;
00004A80: 61 60 Bit 0;
00004B00: 91 90 Bit 0;
00004B44: 05 04 Bit 0;
00004B80: 05 04 Bit 0;
00004C00: 03 02 Bit 0;
00004C80: 29 28 Bit 0;
00004D00: C3 C2 Bit 0;
00004D44: 03 02 Bit 0;
00004E00: 07 06 Bit 0;
00004E44: B5 B4 Bit 0;
00004E80: 03 02 Bit 0;
00004F00: 11 10 Bit 0;
00004F44: 03 02 Bit 0;
00004F80: E1 E0 Bit 0;
00005100: 25 24 Bit 0;
00005180: 75 74 Bit 0;
00005244: 4F 4E Bit 0;
00005300: 91 90 Bit 0;
00005344: 13 12 Bit 0;
00005380: 81 80 Bit 0;
00005400: E1 E0 Bit 0;
00005480: D1 D0 Bit 0;
00005500: 59 58 Bit 0;
00005544: 87 86 Bit 0;
00005644: F3 F2 Bit 0;
00005680: 13 12 Bit 0;
00005700: 41 40 Bit 0;
00005744: 75 74 Bit 0;
00005800: 71 70 Bit 0;
00005844: 13 12 Bit 0;
00005880: 79 78 Bit 0;
00005900: 45 44 Bit 0;
00005944: C3 C2 Bit 0;
00005980: 79 78 Bit 0;
00005A00: F3 F2 Bit 0;
00005A44: 21 20 Bit 0;
00005A80: E1 E0 Bit 0;
00005B00: E5 E4 Bit 0;
00005C00: AF AE Bit 0;
00005C44: F1 F0 Bit 0;
00005C80: 73 72 Bit 0;
00005D00: D3 D2 Bit 0;
00005E00: 21 20 Bit 0;
00005E44: 55 54 Bit 0;
00005F00: E1 E0 Bit 0;
00005F44: 07 06 Bit 0;
00006080: 91 90 Bit 0;
00006100: 91 90 Bit 0;
00006144: 61 60 Bit 0;
00006180: 65 64 Bit 0;
00006200: 71 70 Bit 0;
00006244: 43 42 Bit 0;
00006280: 07 06 Bit 0;
00006300: F7 F6 Bit 0;
00006344: 3D 3C Bit 0;
00006380: 79 78 Bit 0;
00006400: 89 88 Bit 0;
00006444: 09 08 Bit 0;
00006480: 91 90 Bit 0;
00006500: E1 E0 Bit 0;
00006580: 91 90 Bit 0;
00006600: 61 60 Bit 0;
00006680: 03 02 Bit 0;
00006700: 01 00 Bit 0;
00006744: E1 E0 Bit 0;
00006780: 01 00 Bit 0;
00006800: F1 F0 Bit 0;
00006900: 21 20 Bit 0;
00006944: E1 E0 Bit 0;
00006A80: 81 80 Bit 0;
00006B44: 79 78 Bit 0;
00006B80: 61 60 Bit 0;
00006C00: 13 12 Bit 0;
00006C44: A3 A2 Bit 0;
00006C80: 81 80 Bit 0;
00006D00: CB CA Bit 0;
00006D44: 19 18 Bit 0;
00006D80: 71 70 Bit 0;
00006E44: D3 D2 Bit 0;
00006F44: F1 F0 Bit 0;
00006F80: 29 28 Bit 0;
00007044: F1 F0 Bit 0;
00007080: 13 12 Bit 0;
00007100: E5 E4 Bit 0;
00007244: F1 F0 Bit 0;
00007280: 81 80 Bit 0;
00007344: 05 04 Bit 0;
00007400: 0D 0C Bit 0;
00007500: 13 12 Bit 0;
00007544: E1 E0 Bit 0;
00007600: E7 E6 Bit 0;
00007680: 01 00 Bit 0;
00007900: D7 D6 Bit 0;
00007944: 2B 2A Bit 0;
00007980: 13 12 Bit 0;
00007A00: B5 B4 Bit 0;
00007A44: AB AA Bit 0;
00007A80: F3 F2 Bit 0;
00007B00: E1 E0 Bit 0;
00007B44: 61 60 Bit 0;
00007C44: 21 20 Bit 0;
00007E00: 07 06 Bit 0;
00007E44: 49 48 Bit 0;
00007E80: B5 B4 Bit 0;
00007F00: B5 B4 Bit 0;
00007F44: 43 42 Bit 0;
00007F80: 07 06 Bit 0;
FC: dev.bin longer than 84.36.5.3_BACKUP.BIN

3. 不定型

不定型(A)

不定型(B)

不定型(C)

4. 大量 FF 少量非 FF

且非FF处,两次读取值也不同

总之就是坏了,坏得各有不同

其中也有几个是擦除时间2分多 或者 3分左右,现在发现坏的

不过还是有一些数据校验成功,但擦除时间长的。。

网友A:
1M的FLASH擦除要这么久不正常啊,写进去断电再检验能通过不?

二○二五年八月二十五日

网友B:
图上实物图片,右边那个怕是个假货,有点像盖标片哦
b B V这三个字母的样式不一样诶

网友C:
华邦的25x80手里还有一些,以前修主板BIOS的时候用剩下的,擦写好像是比较慢,可能跟编程器也有关系

楼主:
引用 网友A:
1M的FLASH擦除要这么久不正常啊,写进去断电再检验能通过不?

有个验空按钮,擦完后检验,测了很多没有错误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图上实物图片,右边那个怕是个假货,有点像盖标片哦
b B V这三个字母的样式不一样诶
...

这三个,按照阅读顺序,擦除时间分别是
3分36秒,3分37秒,3分38秒

能看出丝印问题不?

楼主:
引用 网友C:
华邦的25x80手里还有一些,以前修主板BIOS的时候用剩下的,擦写好像是比较慢,可能跟编程器也有关系 ...

我这一堆里面,除了一个 X80、 一个 Q64、 一个 Q16
其它是 Q80

网友:
这货是有擦写寿命的,到了寿命写进去的数据会莫名其妙丢失和出错。
擦写缓慢,有没有可能是某些区块到寿命了损坏了,导致写入读取失败反复校验导致的。

网友D:
之前775平台的一块电脑主板bios就是这样插针的芯片,我好奇楼主弄这么多bios芯片打算怎么消化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个验空按钮,擦完后检验,测了很多没有错误

验空能测出个啥?

二○二五年八月二十五日

楼主:
引用 网友D:
之前775平台的一块电脑主板bios就是这样插针的芯片,我好奇楼主弄这么多bios芯片打算怎么消化 ...

我有20片拆机 F103ZET6,还有十几片 STM8,我还要画各式SATA 开卡器。等画了板子就不显得多了

网友:
应该都是真的

网友E:
整片擦除需要时间是很长的。这种芯片也就2块钱的样子,不值得造假的。比较可能的事擦写次数比较多了,剩余寿命不多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三个,按照阅读顺序,擦除时间分别是
3分36秒,3分37秒,3分38秒

样子没啥区别,就是激光打标机的对焦有点差异

网友:
写入数据读取一下,看看有没有错误

网友F:
可能是你板子线路有问题,长短不一,绕的太长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整片擦除需要时间是很长的。这种芯片也就2块钱的样子,不值得造假的。比较可能的事擦写次数比较多了,剩余 ...

单片2块?土豪不要跑,我觉得我们可以做个朋友
现在看来是这样,寿命用尽了,不过好奇它们是怎么被用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可能是你板子线路有问题,长短不一,绕的太长了

验证这个很容易,换个位置就行。被我排除了

网友:
我这256的,速度不错啊,你那个写入应该不要3秒吧?

网友:
这种1m的还用买?早些年同学那边做项目的时候,这种都是1000pcs起拿,最后,剩下好多,直接丢了,没地方用。16m以下的,我看都不多看一眼,实在没地方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