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电饭煲插电过一会显示

楼主:
这个电饭煲,上次电路板补焊了一下,以为修好了,其实不是。插上电,开始无反应,有哒哒声(不是继电器),过一阵开始微闪,然后越来越亮后,闪烁鸣响,几声后,进入正常待机状态,过程5到十分钟。测了一下,310V有,芯片供电在14V与19V之间路,输出9个与12V来回跳,应该是芯片供电问题,启动电阻测量贴片值正常。启动电容50V3.3UF拆下测3.2UF,也看不出别的问题了,换一个新的3.3UF电容,放一阵再看,如果还有问题,估计是有漏电?

网友A:
电路板要洗了,回潮会使电路漏电。

网友:
把电路板放纯净水里洗干净,也许就好了;哈哈,看这电路板确实工作的很辛苦,所以要洗个澡啊。

网友B:
测电容最好用电桥,万用表能测出容量,但是D值大了,是不知道的。

网友C:
早些年我有个松下小电饭煲,煮不熟,修了几次我扔了。
主要是拆开后那个保温棉很让人过敏,不想拆修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路板要洗了,回潮会使电路漏电。

大半年没用了,家的也不潮,换个电容,明早看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早些年我有个松下小电饭煲,煮不熟,修了几次我扔了。
主要是拆开后那个保温棉很让人过敏,不想拆修了。 ...

你这个有保温是正经东西,一般就一个壳

网友D:
可能是黄色电容容量变小了就会这样可以直接在后极加个12V试试电路能正常工作不?

网友E:
输出9个与12V来回跳,应该是芯片供电问题 ------ 在正常时测一下供电是几伏(一般是5V),然后用外接电源试试(断开内部电源),确定一下是电源还是负载的问题再说。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这个有保温是正经东西,一般就一个壳

是的,正经松下产,但是那时没现在这么喜欢修东西,也没那么多工具,问了售后很远还要100多,加上拆一次过敏一次担心对身体不好就没留着了。

网友:
阻容降压电源,首先检查这个降压电容的容量有没有减小,阻容降压电源这个电容的故障率是很高的。

网友:
代换芯片供电的整流二极管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可能是黄色电容容量变小了就会这样可以直接在后极加个12V试试电路能正常工作不? ...

后级加12V电,可以正常工作,就是开关电源芯片供电问题,真要是坏了,就外挂电源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测电容最好用电桥,万用表能测出容量,但是D值大了,是不知道的。

应该是,芯片供电电容换了之后,刚才试了一下,正常,明早再看一下。看来容量正常,还是有问题。有个晶体管测试仪,没电了,就用万用表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输出9个与12V来回跳,应该是芯片供电问题 ------ 在正常时测一下供电是几伏(一般是5V),然后用外接电源试 ...

开关电源芯片供电,十七,八伏的多,3845低一些是八九伏

网友:
防潮处理不到位吧

网友:
有可能是某个电容容量下降造成的

网友:
开关电源芯片供电,十七,八伏的多,3845低一些是八九伏 ------  我说的5V是指用电端(微电脑供电),不是指3845的供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