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优利德UT61E更换钽电容+校准

楼主(2025-08-25):
最近发现一个奇怪的现象,每次转到电阻档,表底都会有几十兆的底数,有时会来回不停地变化。怀疑是固态电解电容出问题了,毕竟这表已经用的蛮久的啦。于是果断买钽电容来更换。
完美解决底数的问题。付上校准之后的图片效果(鼠标移动到图片上看文字说明)

网友A:
请问换钽电容用烙铁还是热风枪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请问换钽电容用烙铁还是热风枪呢?

烙铁足矣!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请问换钽电容用烙铁还是热风枪呢?

一看就知是电烙铁

网友:
不错

可自换可返厂

网友:
我也有一块应该是芯片挂了

网友:
可以考虑贴个膜

网友:
我之前换这种电容,把铜皮都拉起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一看就知是电烙铁

看起来很漂亮呢

网友:
cbb电容也会老化,也换了吧

网友:
这个真有效果吗?

网友C:
换钽电容并不是万能的,钽电容有天生通病就是耐压值不稳定,虽然低ESR。通常实际使用需要至少3倍的耐压值提升才能可靠,在我看来往往习惯将钽电容换成固态或者电解,楼主反而反其道行之。

钽电容在我看来其它都是优点,而就是这个耐压值不稳定是致命缺点。故更换钽电容需要谨慎呀

网友:
CBB也换了吧

网友:
原来还有这种情况,固态电容也会出问题

网友:
万用表有底数,更换电容解决问题,一个新招。

网友:
漏电电流,MLCC要好于钽电容

网友:
引用 网友C:
换钽电容并不是万能的,钽电容有天生通病就是耐压值不稳定,虽然低ESR。通常实际使用需要至少3倍的耐压值提 ...

万用表上用用问题不大的,本身原固态电容的耐压值已经有差不多一倍的余量,只要不低于原固态电容的耐压值问题不大

网友:
这表除了主控易坏,其他好处理,用着也还不错。

网友:
原来表上的电容,不可能是固态电容的吧
应该就是普通的电解电容

个人建议换固态的,因为我手头拆机固态多到用不完

网友:
据说这型号有电流档失效的通病 特别是买的久一点就失效 有没有大佬研究出是哪里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