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联想C340电脑一体机升级CPU和内存

楼主(2025-08-25):
2015年联想一体机,H61主板,这是原来的信息,DDR3 4G,处理器是G1620,查了一下可以升级
Core i5-3470S
Core i5-3570S
Core i7-3770S

于是小黄鱼搞起来,最后看到一个拆机i5-3570S,卖家要60,说衣服扒了都洗不干净还是脏,可想而知经历的不少(脑补),所以有砍价5块,55到手

脏脏的洗不干净

这是没出力了的,洗洗还能用

拆机过程省略,网上一大堆,但是不得不说,联想早起的做工真不错,够结实,花了一点时间从其他地方有搞了一个4G内存,加上8G双通道

升级完,装个win7,试了下看视频不带卡的

网友A:
后缀T的35W,,后缀S的65W,,散热要注意一些,,,

3770T应是最好的方案

一根铜管导热最高?

网友:
引用 网友A:
后缀T的35W,,后缀S的65W,,散热要注意一些,,,

3770T应是最好的方案

我也这样认为。

网友B:
看主板好像还有板载独显的版本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主板好像还有板载独显的版本

是的,被阉割了,当年的联想也是挤牙膏,一个主板玩出了百八的搭配选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后缀T的35W,,后缀S的65W,,散热要注意一些,,,

3770T应是最好的方案

那就不是55啦,55就给不掉啦

网友C:
从其他地方有搞了一个4G内存,加上8G双通道 ------ 你测试过没有:是4G双通道快,还是8G单通道快?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从其他地方有搞了一个4G内存,加上8G双通道 ------ 你测试过没有:是4G双通道快,还是8G单通道快?
...

没8G单通道的条,DDR3也不想在单独采购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8G单通道的条,DDR3也不想在单独采购了

双通道 还是单通道 不是可以在 BIOS 中设置?

网友:
引用 网友C:
从其他地方有搞了一个4G内存,加上8G双通道 ------ 你测试过没有:是4G双通道快,还是8G单通道快?
...

貌似双通道对板载显卡提升比较大,独显的话无所谓了,都一样

网友:
HDD升级SSD。。。。

网友:
老机器这样升级应该是比较合适的了。

网友:
这样的升级方案是实用的,花钱多了不合算

网友:
应该用E3-1225 V2

网友:
引用 网友C:
从其他地方有搞了一个4G内存,加上8G双通道 ------ 你测试过没有:是4G双通道快,还是8G单通道快?
...

理论上讲双通道延时更低,但一般应用感觉不出来区别...

二○二五年八月二十五日

网友:
再换一个固态硬盘,效果应该更好

网友:
我有一台差不多的 但是win10驱动一安装就蓝码 很烦 win7有的软件用不了 只能看视频了

网友:
dai

也买过一个低功耗的,E3 1265L  应该是二代钎焊的不带V,4核8线程带核显。不知道与I5 3570S性能哪个好?

网友:
花80左右换个E3 1260L,除了核显比I7差点点,别的好不少

网友:
用至强性价比更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