锂电池放电不过板+继电器=电流放大

楼主:
锂电池放电不过板的好处。
用小电流控制大电流。相当于把保护板的MOS管移到外面(替代保护板的放电通路)

保护板变成只是单纯的控制继电器的通断。
保护板的原有功能都存在:过放.欠压.短路.保护,充电均衡。(锂电池放电不过板 充电还是过板的

你可以买 安数小的保护板来控制:大的电机,大电流场景。(安数小的保护板比较便宜,安数大的保护板太贵了。
(比如你可以买20A或40A的保护板,用这个方法可以控制100安150安..等等以上的都可以。)

手上没有绘图软件。只能草草的画一张图,小白水平。有错的地方,相互指教。
               下面是以48v电池      350w电机为例      继电器300A图例 参考

网友A:
MOS管的作用本就是代替继电器,这是返璞归真复古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MOS管的作用本就是代替继电器,这是返璞归真复古吗?

保护板电流小和电流大的差的钱太多了,这个降低成本
不差钱的除外

网友B:
把图片直接发出来不好吗,这样还要付个家元才能看,我还是不看了,谢谢楼主分享宝贵经验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把图片直接发出来不好吗,这样还要付个家元才能看,我还是不看了,谢谢楼主分享宝贵经验 ...

没家元币了得赚点,谢谢

网友:
图片看不到?图床挂了?

网友:
让我想起了继电器点焊机,这个是个小众赛道,mos管比继电器多了

网友:
1、你将失去过流保护,短路保护,十分危险!
2、继电器耗电有点大,不利于待机,存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