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20多岁的美的老了起步困难了,啥问题?

楼主(2025-08-25):
20多年前购买的美的电扇一直勤勤恳恳,前几天突然启动困难了,一档刚刚能启动,但风量基本可以忽略。

目前天气仍然很热,即使开空调,必要时还用它送送风,一档不行,就二档用起步了,所以暂时没拆机器。

先请问一下这可能是什么问题?是启动电容的问题吗?
等9月份天气凉了,要修了,先了解一下

后续:https://www.mydigit.cn/thread-551599-1-1.html

网友:
启动电容容量下降,或轴承缺润滑油。

网友:
电容容量不行了,换个质量好的,顺便加一下油保养一下?

网友:
20年啦,你还忍心让它工作啊

网友:
肯定是轴套缺油了,转动费力,一般老风扇的电容质量相当好,不容易坏!

网友:
是启动电容的问题,电容容量 减小了。

网友:
轴承缺油也会这样,如果加了油还是这样就换电容。

网友:
估计是缺油了,拆开保养加油

网友:
风扇启动困难基本上是两个问题,1、缺油卡轴了,用手转动一下扇页,看看是否旋转正常,旋转有阻力,很快就停下来,就是缺油了,2、启动电容失效,容量变小,不光启动困难,启动后转速也会变慢,针对问题解决就好了。还有这个风扇是电子控制的,需要检查一下控制电路,在前两个问题都排除了,就要考虑控制部分的问题了。能够用20多年的风扇说明电机还是不错的,有修理价值。

网友:
楼上正解,无非就是卡轴了,或者电容衰减了,要判断也很容易,用手转下扇叶就知道。

网友:
启动电容也不贵,换新再说

油的问题,只要用转动测试,,就能感知

网友:
要么是电容容量下降,要么是缺油,拆开检查一下电容就知道了

网友:
不是启动电容容量下降,就是轴套缺油。

网友:
前几年搬家时买了4台风扇,我自己用格力188元也是去年开始1档起步困难,到了今天3档都不行了,另3台98元的反尔没问题。

网友:
交流电机风扇启动电容降容的功率很大。

网友:
换启动电容,另外加油,反正都拆了,就一步到位都保养下

网友:
电容或者电机缺油

网友:
用手拨一下,能拨动就大概率是电容。拨不动就加油顺便换电容

网友:
启动电容容量下降了或轴承缺油了。

网友:
我家用了才几年的艾美特风扇最近开三档才感到有点风,估计电容不行了。手上有几个最热时修空调剩下的几个电容,打算试一试,记得当时给卖家聊天时说过,两个电容通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