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一个9v的超霸方块电池,里面是6节小电池,第一次见

楼主(2025-08-25):
外皮拔掉了才想起来拍照,超霸的。

一体的,拒掉底子。露出来6节电池,串联的。

无任何标识,也不知道啥型号。感觉像是可以充电的样子。但是底部印有有效日期。应该是一次性电池吧。

网友:
这个可以,碱性电池?

网友:
我刚买了个南孚品牌的给门铃使用。

网友:
看上去不错啊,,装的料多

网友:
见过这种 一次性的  充电的没见过

网友:
比那种装6个  四方形的小电池 的 要好,

网友:
拆过多个,各种各样的都有,这种是小碱性电池

网友:
没见过这种规格的电池,长宽高多少?

网友:
这种少见啊,一般里面不都是层叠的电池么?

二○二五年八月二十五日

网友:
碳性的电池里面是6个小方块的

网友:
这种单节圆柱型立式串联的是碱性的,圆形层叠串联的是碳性的。

网友:
这个是不可以充电的电池

网友:
很正常,如果你拆个a27的电池,你会惊奇的发现,竟是纽扣电池串出来的

网友:
6节1.5V的小电池,多年前就有了。

网友:
嗯,有些就是钮扣电池。。。谢谢分享

网友:
镍氢电池可能性是没有吧?

网友:
感觉还不错,9V  12V的电池都是几个电池串联的吧。
单体电压见过最高的是锂电池4.2V,更高电压的我没见过。

网友A:
感觉,这种比传统的可能电量还要大不少

网友:
二十年前有一只电脑手写笔里面就是需要安装一节这种型号的电池,各处都买不到,最后就是超市买了一块南孚9v碱性电池拆出来六节。

网友:
引用 网友A:
感觉,这种比传统的可能电量还要大不少

传统的这种电池,实际也是小电池叠加的,只是形式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