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2个多口充电器

楼主:
桌面的小设备多,这种多口充电器之前买了个睿能宝的,这次看到老朋友上货了,就买了2个。

原本没打算拆,结果到货之后,两个摇起来都有声音,像是锡珠或者塑料废料的声音,如果是锡珠就必须清理了。
而且其中一个有个角已经开了,旁边的U口短边也裂了,那就都拆了吧。

拆开很简单,顺着掰开就可以,每个面只有1-2个焊点,看来塑料焊接只做了点焊。

▼摇起来有声音是因为塑料废料的声音,没有锡珠,还算好,这个位置就用502粘一下吧,老朋友了跟他说了也没用

▼电路板正面,最左是个PD蓝色口,其余4个是普通的U口

▼电路板背面,16年的PCB

▼另一个的正面

整体感觉用料还可以,但是焊点和元件摆放不齐,属于工艺问题。而且太老了,差不多10年前的产品。
5个U口,4个5V  2.4A挡位+1个PD最大支持到12V。

大家看看觉得怎么样?

网友A:
这种充电器多口同时充电容易挂。

网友B:
看着输入的散热器是铜的

网友C:
别看老货充电慢,小功率电器绝配

网友D:
全部口工作最大电流能到多少?看着用料不错

网友:
看起来用料和做工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充电器多口同时充电容易挂。

不用大功率的比如5V 2.4A都用满应该没事,我也就用来带带闹钟、小台灯、一个苹果手机充电。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着输入的散热器是铜的

是的,散热片和固态电容是用料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C:
别看老货充电慢,小功率电器绝配

是的,我也是这么想的,其实对于苹果用户,快不快充无所谓。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全部口工作最大电流能到多少?看着用料不错

没测,页面介绍PD可以12V,1.5A,那也就是18W了。
4个普通U口是最大7.2A每个口最大2.4A,也就是36W。
全部一起我估计不会是叠加54W,最多能到36W顶天了。

网友E:
充电头子好几个呢,买这个有点多余

网友:
看着用料很足。

网友F:
3个IC控制5路啊

楼主:
引用 网友E:
充电头子好几个呢,买这个有点多余

不用快充的话,这个比很多插头插一起节省空间。

楼主:
引用 网友F:
3个IC控制5路啊

应该是一个控制PD,其余2个控制4路普通的USB口。

网友:
感觉质量还不错哟

网友:
老货充电慢

网友:
这个做工的老货,除了不支持新协议的快充,其它没毛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