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5A锂电池充电器改连续可调

楼主:
LTH7,线性防电池反接,2k串10k拨盘电位器,实测电流0.075A-0.4A,小电流用于电池激活,负极加焊了引线,否则最大电流时压降>0.16V,配合转接板,可充PH2.0和XH2.54,不怕接反。

网友:
没电感的充电板都比较“低级”

网友:
这种电位器很不耐用。

网友A:
感觉弄个波段开关,设置固定电流档位就行了,反正常用也就几个档位的电流而已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感觉弄个波段开关,设置固定电流档位就行了,反正常用也就几个档位的电流而已 ...

欢迎探讨,自由发挥,我这样小巧,几乎不占地方,需要档位可以标注。小开关接触不好,还要焊多个电阻。

网友:
4056自己就会调流,

网友:
电位器易漂 不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