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大佬们,众仪新出的电桥内阻仪二合一DQ02怎么样?(已解决)

楼主(2025-08-26):
大佬们,众仪新出的电桥内阻仪二合一DQ02怎么样?现在可以入手了么,看之前的评价   10毫欧电阻 读的数据跳来跳去    和    自动量程选不准    和   D值   的问题修复了没?看到过去有个ZT-DQ02_v106.bin修复一次,没有说明,5月有个ZT-DQ02_v108.bin有说明,现在是2025年8月26日。

网友A:
也眼馋镊子电桥,但是不是刚需,一年用不了几次,就忍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也眼馋镊子电桥,但是不是刚需,一年用不了几次,就忍住了

镊子等MD2就行,快出售卖了。
我也在犹豫不行就是镊子+耀锐1035玩也行,一年用不了几次。同惠相对还是太贵了。
感觉DQ02手持电桥4线怎么也比2线的要好一些。就是不知道bug修复了没,要是没修复,还不如镊子呢。问客服也没回答,只说新出厂的都是1.08版本了。

网友B:
10毫欧问题已经解决,不是DQ02有问题是夹子不行,我换上XR1的夹子校准了10毫欧,不过夹子的转接

楼主:
引用 网友B:
10毫欧问题已经解决,不是DQ02有问题是夹子不行,我换上XR1的夹子校准了10毫欧,不过夹子的转接 ...

多谢测试

网友:
引用 楼主:
多谢测试

因为我当时没买他那个四线夹子无法评价,我自己后来做的硅胶线不行有干扰,不过线长1米没试过半米硅胶线效果,后来我又买了PVC双层线做了半米四线夹子可以正确校准10毫欧,与XR1夹子比较用PVC线的夹子读数能高0.4毫欧,用硅胶线夹子低2毫欧,效果最好就是XR1夹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