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简单组装21V手提工作灯

楼主(2025-08-26):
先上效果,两档可调光,可换电池

以前把NFA工作灯铅酸改锂电,可惜空间最多四颗18650,功率和续航都有限

今年玩电动工具入手大艺21V电池,匹配的工具相当丰富

还用充电盒改造了电池版焊台

最近看到手提灯很便宜,
商家都是汽配类的,
估计这灯是修车用得多吧
也买了一套组装

组装过程很简单,就是拆开接线

正好把充电盒的USB板也移植过来了

塑料很差(像回料),
但能用,摔坏也不心疼

网友A:
开关位置和USB充电开口位置都影响了下面的引电板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开关位置和USB充电开口位置都影响了下面的引电板

厚度够,距离至少5mm,但我保险起见在接线点都套了热缩管
自己用的东西舍得加料加时间,
只拍了拆开的照片,改装后忘记拍照

楼主:
@ ch104517745,
回料的意思是,注塑不良品打碎重新注,
这个配件品类想买新料或好料的也买不到,
价格卷得太狠只配用回料

网友B:
这个东西的造型让我想起小时候每家每户几乎必备的应急灯

网友:
我的是手电钻上面有个USB口,这个口还接了个转触开关,按一下开关显示电量且USB口通电,再按下USB口断电
我用这个功能,在电池盒上打了六个洞,塞了六个白色发光两极管,然后接到USB口上,工作时候很方便,比原来带的那一个小LED要方便很多,明亮范围也大

网友:
真便宜,以前10块一个觉得很便宜,不过金属的外壳

网友:
市面卖的很多都是色温很高的,我个人是不喜欢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东西的造型让我想起小时候每家每户几乎必备的应急灯

确实,塑料质感和那时差不多
但现在锂电+LED
比以前的铅酸+钨丝灯泡,效率高了几十倍

网友:
看起像哪么回呈。

网友:
都是为了21V的电池再利用

网友:
几块钱的灯挺好用的

网友:
这种东西我现在根本没有动手的欲望。直接买现成,我的工具基本是威克士的,光灯我有4个,对应不同工作。

网友:
不错,也搞一个,不要让电池吃灰

网友:
自己动手丰衣足食。

网友:
应该是有成品卖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