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居] 空调管包皮破了,怎么包?

楼主:
直线距离不到2米,如果楼层低,很方便的事,问题是30楼,高空作业,请教大家有没有什么办法,外边没有平台。

铜管,电线都露出来了

网友:
明明是铝管,铜管不是这颜色

网友A:
花钱请人包,用玻纤铝胶带应该用久点,白花花的是铝管吧

网友:
我能想到的办法,就是两个人用两根特制的杆子互相配合缠一下。。。操作难度挺大。

网友:
换空调,这种辣鸡铝管还是算了吧,,,还有个办法,套个pvc管,打填缝发泡胶

网友:
如果会3D打印的话,倒是可以设计一款大口径的缠带机。用加长杆伸过去给缠上。

网友:
还有个生活经验,只要是能晒到阳光的空调管道,一定要在最外面缠一层铝箔胶带。防紫外线。

网友:
这个只能找专业人士

网友:
花钱找个空调维修的人员来吧,穿戴好5点式安全绳

网友:
啥破空调呀,附件太差了,

网友:
啥牌子的空调居然用的是铝管?

网友:
这个高空的自己搞不了啊.

网友:
30楼,高层,电梯直上,需要多少分钟?

网友:
这个建议叫空调安装师傅帮忙搞定,看样子还要先包泡沫管然后再缠那种铝的胶带,可以一劳永逸。

网友:
这么高的楼,没有设备平台?外墙可以随便打孔?

网友:
高空室外啊
集中供冷啥时候来

网友:
用螺旋缠线管试试,人不要出去,用两根竹杆操作。

网友:
喷海绵泡沫,看上会心里会舒服些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花钱请人包,用玻纤铝胶带应该用久点,白花花的是铝管吧

空调有用铝管到吗?白色的应该是泡棉保温层吧?
其实不缠绑带也成,看到就有空调管子裸奔的,电线爆晒倒是有点受不了。
困难没有办法多~特制一个东西套的上面,依靠长竹竿拨动,把胶带缠上去。

网友:
引用 网友B:
空调有用铝管到吗?白色的应该是泡棉保温层吧?
其实不缠绑带也成,看到就有空调管子裸奔的,电线爆晒倒 ...

这不是铝管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