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滨江 dt9924 校准 是调那个电位器

楼主(2025-08-26):
老表,电阻档还可以,直流电压和交流电压档有点偏差大,找不到电路图,有直流的校准源,想校准,请教dx调那个,谢谢。

网友:
不清楚,但是一般交流电压单蹦,直流电压和电容挨在一起。实在不行你挨个试,先找到电压,后调电容。

网友:
楼上方法可以,就这样蒙

网友:
共四个可调,不难找

网友:
四个可调

挨个试试

网友:
拆屏,找离芯的Vref引脚最近的那个

网友:
有心想请教就多放点图,拆都拆了,背面电路板都懒得拍一张图,我想问一下,多拍几张相片困难吗?上传一张也是上传,上传两张也是上传,有多花多少时间?懒成这样来请教,一点诚心都没有,图太少,我盲猜最上面哪个应该是调直流电压的,右边最上面的是调交流电压的,右边下面是调三极管放大倍数,左边下面是调电容的

网友A:
若该表主芯片是7106的话,右上微调应是调100mV基准电压的。

网友:
我有一块老表,忘记牌子了,只记得2008年的时候花300多买的,放坏了,扔了,后悔没留着自己修,只记得里面电子元件跟你的差不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若该表主芯片是7106的话,右上微调应是调100mV基准电压的。

谢谢,调过了,还是偏大,改了1k的电阻成1.4k,可以调节到位了

网友B:
分压电阻已经老化,调节也是自欺欺人,调准了2V,20V档就不准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分压电阻已经老化,调节也是自欺欺人,调准了2V,20V档就不准了

调准了2V,20V档就不准了
这话可不能乱说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调准了2V,20V档就不准了
这话可不能乱说

接近30年老表了,分压电阻老化是必然的,各档位分压电阻老化也不会同步

网友:
引用 网友B:
接近30年老表了,分压电阻老化是必然的,各档位分压电阻老化也不会同步

没实测过不要臆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