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微信燃气公司公众号上今天推一篇排查超期服役的燃气灶,突然想到我家的

楼主(2025-08-26):
微信燃气公司公众号上今天推一篇上门排查超期服役的燃气灶的文章,突然想到我家的燃气灶服役了14年的点火电池还没换过呢,我当年买的怕不是核能电池?
美的的气灶、烟机、热水器2011年装修的时候买的一共才2000块钱,还送了一个电磁炉,这批厨房电器除了热水器在2018年换了,其它都还是使用中。
气灶装的是南孚电池到现在14年了依然啪啪啪打火,我电池都还没换呢,你燃气公司还要我把灶换了不成?

网友:
说你要换
必须换
不换就断供气

网友:
老的灶缺乏安全熄火装置是这次淘汰的主要原因。有完善保护的灶具不在强制停用之内。燃气灶具炉具安全确实是个大问题,以前一个同事厨房闪燃被烧重伤住院花费巨大不说,完全搞垮了几个家庭。想想燃气报警器不过几十元的小东西,简单易得,为什么不能防患于未然?燃气公司有要求不是坏事是负责任的好事,应该大力支持。

网友:
你这真省电,厉害,我的一年估计都抗不过去

网友:
看着像碱性电池,碱性电池保质期本就长达10年之久,这种1号电池本就容量超绝,用十年一点也不奇怪,何况是2节!

网友:
实在太厉害了,我家的这种,一节电池也就管个两年

网友:
安全第一啊

网友:
家里一天做几顿饭的电池一般用不过一年

网友A:
我家华帝的,电池3-6个月

网友:
2节的一般都能用很多年,而且也跟做饭频次有关。
我家里跟你差不多时间买的燃气灶,只用1节电池,中间也只换过一次。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家华帝的,电池3-6个月

我也华帝的,到11月份就5年了,没换过电池.一节1号电池.实际使用有一年多,不到2年.目前啪啪啪还很欢

网友:
有没有可能是你老婆或者丈母娘换过电池而你不知道?

二○二五年八月二十六日

网友:
我家单节1号电池的,换一次能用3.5年,带熄火保护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也华帝的,到11月份就5年了,没换过电池.一节1号电池.实际使用有一年多,不到2年.目前啪啪啪还很欢 ...

可能型号不一样,我家是两个电池,

网友:
我08年买的樱雪煤气灶用到今年年初坏了一个灶头才换新的,其间只换了二个1号电池,第二个用的是镍氢电池。

网友C:
燃气公司确实有定期上门排查,但凡发现燃气灶、燃气热水器及管路超期服役的,会叫你更换,否则会停气。故个人认为相关设备没必要买太贵的,以免强制报废时心里不舒服。

网友:
我家2003年买过一个炉具,是带熄火保护还是报警功能已经记不清了,反正是比当时常用的多了一点保护类型的功能,但是两节1号电池只能用两个月吧,后来一测静态电流竟然十毫安左右!

网友:
为了家人安全,燃气灶超期还是及时换的好。

楼主:
引用 网友C:
燃气公司确实有定期上门排查,但凡发现燃气灶、燃气热水器及管路超期服役的,会叫你更换,否则会停气。故个 ...

我就是怕这种年限强制报废,我新买了套房子为了美观花了大价钱装的烟灶联动,也就节假日去用用,就怕燃气公司以年限到了为由给我换了。

网友:
话说燃气灶和燃气热水器超过8年不换,燃气公司真的会给断气吗?燃气热水器和燃气灶近5000块,用的也不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