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求焊油推荐

楼主:
一直觉得别人的焊点光滑饱满,自己的像个豆腐渣,看了一些视频,发现都在用焊油,而我还在用松香。维修大佬们给推荐一下,谢谢谢谢!

网友:
确实,有没有那种350°还不气化的焊油,

网友:
松香也是助焊剂的一种,你这也可能是焊锡丝和烙铁的问题,好用的话我觉得558挺好用

网友:
其实好点的氢化松香才是最好的助焊剂!
如果是小体积焊点,可以用无水酒精融化了当液态助焊剂来用,清洗也只需无水酒精,嫌弃白色洗不干净可以最后来点洗板水,镊子夹小块的一次性海绵一擦就干干净净的了。
关键松香不腐蚀烙铁头,绝对丝毫不导电,有些镊子助焊剂是弱导电的。

网友A:
首先焊锡丝质量要过关,焊点才能光亮

网友:
焊锡膏要看用途。一般使用,我认为较好的焊锡膏是易智力,https://detail.tmall.com/item.ht ... le.1.301a2e8dEWaQGi,价格便宜,焊接线材类的非常好用,沾一点,刺啦一声就上锡了,自带声光效果。但焊接集成电路不行,用来焊555震荡电路偶尔会不起震,可能绝缘程度不够。要求高的还是558之类的,但焊接线材就没有易之力的好使,不差钱的可以准备2种。

网友:
引用 网友A:
首先焊锡丝质量要过关,焊点才能光亮

赞同,焊锡丝至少要60%锡的。

网友:
松香就行,渣可能是松香没给到位或者锡太差了...

二○二五年八月二十六日

网友:
主要还是得靠技术。

网友:
FL-4300 焊锡膏

网友:
焊接技术是主要的,但不是绝对的,关键是焊接的材料也要好。焊铜,一般用松香做助焊剂,用含锡63%,含铅37%的焊锡。

网友:
焊点光亮与否关键看焊锡丝的质量。

网友:
焊油贵,大部分有腐蚀,挥发物致癌,长期使用 对身体不好。综合来说,松香性价比最高。如果长期与焊接打交道,也不推荐焊油,尽量用松香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