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请教一下这个零件叫什么名字

楼主:
排线的插座,但不知道应该怎么搜到准确的名称,这个排线的规格又怎么搜呢?

网友:
去搜一下软排线

网友:
fpc连接插座

网友A:
fpc连接插座 ,有几根线,就是几pin,间距多少,直立还是水平,180度,还是90度,这些都是关键词

网友:
印象中这种插座很容易接触不良,零售产品更要小心购买。

网友B:
引用 网友A:
fpc连接插座 ,有几根线,就是几pin,间距多少,直立还是水平,180度,还是90度,这些都是关键词 ...

这猫咪是否被捕鼠器夹着铃铛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猫咪是否被捕鼠器夹着铃铛了?

应该是他本人吧?

网友:
立式FPC端子,很容易找到的.

网友:
我进来是看插座的,顺带看到有人被夹到铃铛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猫咪是否被捕鼠器夹着铃铛了?

看哪儿哩,看哪儿哩,哈哈哈哈

网友:
4pin 抽屉式FPC座

网友:
排线竖插底座,你自己数数几个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