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类] 求助门掉了怎么固定

楼主:
储藏室的门合页掉下来了,原来是焊上去的。没有焊机怎么固定

网友:
铆钉,烂的地方加铁板。或者是钻孔攻牙。个人建议铆钉可靠。

网友:
自己动手,安装合页。

网友:
合页上打孔,上螺丝,做好防锈

网友:
合页钻孔,清理缝隙涂上免钉胶,自攻螺丝拧紧

网友:
要么电焊点一下,要么合页打孔上螺钉,门铁皮要是薄的话可以打通孔穿钉备螺母,不过目测如果合页材质很好,恐怕打孔会比较困难......

网友:
把那三个空扩宽,里面镶上杂木条,再用木螺钉打孔固定1

网友:
钻孔,,加不锈钢板长度长于合页,多出的便于与底板钻孔固定,,(合页,不锈钢板,钻孔固定)(不锈钢板,底板,钻孔固定)

什么胶、焊接胶之类都是短命的测试

网友:
换个位置用自攻螺丝重新装

网友:
钻孔,上螺丝,或者,上铆钉。

网友:
在原来的螺丝孔位对着门框钻孔,把整个门框钻穿,在门框后面附加一块2~3mm后的钢板,然后荷叶上螺丝与该钢板固定即可,门框里面要灌水泥封死。

网友:
材料太薄不可能用别的焊,铆钉也不好固定合页就几个铆钉还容易脱了,可以拿去做不锈钢的那,让他用二保焊给你焊一根扁铁上去加固,然后把合页焊上

网友:
从里面锈蚀了,要加固才能装门合页

网友:
塞木条吧,这么薄的铁皮,铆钉或者焊接都有难度。

网友:
用螺丝,铆钉都可以

网友:
直接换新,重新安装个新门。

网友:
后边衬块薄钢板加固,拉铆钉固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