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一个明伟的开关电源RT-85D 指示灯闪电压跳动故障

楼主:
手上一个明伟的开关电源,有故障,指示闪灯,输出电压0-5V来回跳动,机器输出端加5V直流电源,检查tl431正常,调整端2.5V电压正常,上网查了情况,一般431坏,表现为输出高或低,电源打嗝时电压在一定范围内跳动,不会是0-5V,于是检查到电源调整芯片,是一个1200P60,其8脚直接是300V整流输入端,6脚是电源端,标准在8V,检测时在0-7V跳动,在检查了100uf启动电容没问题后,感觉是芯片问题,购买后替换上,电源正常。

网友:
这故障还算比较常见。

网友:
1200P60?第一次听说这个芯片。

网友:
输出加5v电,测431是个好方法,正品明纬

网友A:
图中6脚只接一个电解,没有电阻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图中6脚只接一个电解,没有电阻吗

它是芯片自己输出的电压,不像3842是外部高频变压器的绕组给的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