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修爆炸惨烈的山寨飞利浦剃须刀4.3v充电器A00390,并附手绘原理图

楼主(2025-08-26):
前几天剃须刀充电,突然一声轻微闷响,正在用的电脑关机,但是空调还在运行,意识到电脑这一路有故障,反复排查,竟然是剃须刀充电器炸了,从而引起这一路空开跳了,检查没问题后合上空开,又可以愉快地玩电脑了,这个充电器拆开看看,果然爆炸惨烈,这是个山寨的,原装的遗失了,就买了个山寨凑合,也用了2年多了,这次就没有再买山寨的,听从网友建议,用4056小板改装了一个,用的挺好,这几天没事,就看看这个炸掉的,看着电路很简单,查了一下损坏的元件,发现都有库存,换掉损坏的,正常都工作了。

外观,盖子已经拆了

型号A00390

惨烈的电路板,全被熏黑

洗刷刷,正面

反面

铜箔都烧了,没有保险,就用了细铜箔做保险,A7损坏,用插脚4007代换

贴片三极管为CR,查询是C945,用直插代换,正好有,R2损坏,丝印也没有了,不知电阻,前几天问网友,有说0.1欧,10欧的,干脆安装一个可调电阻,经过实验,阻值5.6欧以下,电源打嗝,慢慢调大,不打嗝,调到约8欧,电流约180mA,有点大,继续调,当调到约50欧时,电流约70mA,与充电器标识基本相同,没有50欧,手头正好有49.9的贴片,装好,再测电流约75mA,带载电压3.5v,空载6.6V,网上查了一下,有人说这款充电器空载就是6.6v

13003损坏,正好以前从节能灯里拆了一个

D2,D4损坏,D2为5.1v稳压管,D4为IN1418,

把坏的换上,并加了一个保险,这是换了的样子,通电试机,正常工作充电

加了一个保险

手绘电路原理图

这是损坏的元件

谢谢观看!

网友A:
那板子是熏黑的?一开始我还以为生产商那边打的黑胶层

网友B:
低价值设备,设计还有缺陷,没有维修价值。

网友C:
偷工减料 太卷了

网友D:
这垃圾电源还不直接垃圾桶,根本没有修的价值

网友E:
看到这标题把我吓了一大跳,电器过3C认证还是很重要的。

网友F:
身残志坚的电源,看起来不一定是山寨。早期这个电压的就这样简单,没啥协议,空载电压也很高。
我最近今天从老*家也顺手买了个这个一模一样的,很轻,估计内部也就这样。
买回来才发现是4.3V的,我需要15V的,用不了先丢一边了。

网友G:
楼主也是牛人,硬是将别人会抛弃的给整好了!

网友:
居然烧成那样,不知道的还以为厂家打的黑胶。

网友H:
修好还是需要点耐心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板子是熏黑的?一开始我还以为生产商那边打的黑胶层

同款以为。。。。。。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板子是熏黑的?一开始我还以为生产商那边打的黑胶层

是熏黑的

网友:
炸的有点惨烈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低价值设备,设计还有缺陷,没有维修价值。

确实维修价值不大,但是手头都用备件,而且电路简单,修好备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偷工减料 太卷了

确实偷工减料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垃圾电源还不直接垃圾桶,根本没有修的价值

反正电路简单,又有备件,修好备用

楼主:
引用 网友E:
看到这标题把我吓了一大跳,电器过3C认证还是很重要的。

确实,过3c很重要

楼主:
引用 网友F:
身残志坚的电源,看起来不一定是山寨。早期这个电压的就这样简单,没啥协议,空载电压也很高。
我最近今天 ...

应该是山寨,能不能测一下你那个空载电压也是6.6v吗?

楼主:
引用 网友G:
楼主也是牛人,硬是将别人会抛弃的给整好了!

这个电路简单,设计偷工减料,手上又有配件,修好备用

楼主:
引用 网友H:
修好还是需要点耐心

这个好修,没几个元件,就是那个R2丝印不清有点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