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银灿] 求 Innostor(银灿)主控型号: IS918M_GA增加芯片类型方法

楼主(2025-08-26):
征集Innostor(银灿)主控型号: IS918M_GA增加支持芯片,闪存识别码: 8984643CA500 - Intel(英特尔) PF29F64B08MCMFS - 2CE/单通道 [MLC-16K]的方法,简单最好,复杂也行,有指导手册更棒,拜托

网友A:
没固件,加了也没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固件,加了也没用

我有固件,请假如何加?

网友:
加参数刷不进去,报错boot起不来,9ddl 64只能开32G没戏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有固件,请假如何加?

不对,你这ID好像能开

勾上禁止自动检测闪存,然后手动设置为图片上的设置开卡即可

楼主:
@CM_CDESE我试了差不多所有芯片就是MT的没试,居然很快成功了,谢谢,我再试一下别的参数看可以搞成不

楼主:
成功后的截图时间只花了52秒

楼主:
再次感谢CM_CDESE用低格也可以

网友:
这芯片搭配918M浪费性能

网友B:
这个主控我都是搭配TLC去开PSLC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主控我都是搭配TLC去开PSLC的。

想学习,具体方法请赐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