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拆个宝来后尾箱灯,这个1N4007干嘛用的?

楼主(2025-08-26):
拆个宝来后尾箱灯,打算在里面引线并联一串灯带(不想破线),这个4007是干嘛用的?当保险丝用的?顺便装个开关,孩子的玩具都在后尾箱,只要出去玩就基本常开...
PS:原车是卤素的,这是我换的led,太暗了,晚上什么都看不到...

网友:
防止插反了的吧

网友:
防止插反+1

网友:
大众车卤素灯泡换LED后有个检测会报故障
这个二极管骗车机电路的

网友:
防反接+1,还有加灯带要看带载能力是不是够,理论来说1N4007击穿电流是1A,也就是大于1A时,长时间容易击穿

网友A:
这个灯一般不会插反,即便插反也烧不了的。

网友:
有可能是防反接的

网友:
防止反向接入电源?其实我也不懂,猜的。

网友:
区分正负极,插反不亮

网友:
防反接同时可以降低一点点的电压

网友:
肯定有防反接的作用。。

网友:
肯定不是防反接,也许是防短路的

网友:
发光二极管不怕反接吧,反接了顶多不亮,而且反接了这个4007岂不是等于短路了,所以我认为4楼说的有道理。

网友:
限流+防接反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灯一般不会插反,即便插反也烧不了的。

这种随便插的,以前是灯丝的,换LED反了就烧了。。。

网友:
防反接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