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了一个智能插座,不知道用啥APP,谁知道能告诉一声吗?

楼主(2025-08-26):
用的芯片是ESP8266,试过用涂鸦、博联、COZYlife都联不上。谁知道的一声,谢谢

网友:
听说可以刷开源固件的,你百度一下信息

网友:
多少钱一个插座

网友:
易微联呢,试试

网友:
估计要刷第三方固件才能用了,,8266的固件还是非常多的

楼主:
试过,找不到设备

网友:
主流的app连不了就别想了,不是关服就是准备关服,刷第三方固件吧

网友:
看样子不太好找APP啊,就好比一个没牌子的无线鼠标,接收器丢了,不好配啊。

网友:
可以试着刷一下

网友A:
这东西都要有个固定的服务器通信吧,不知道是不是都写死到程序里面的。如果是的话估计要重新烧固件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东西都要有个固定的服务器通信吧,不知道是不是都写死到程序里面的。如果是的话估计要重新烧固件 ...

会不会有什么可以配置服务器的?比如通过蓝牙或者某种协议本地连接并操作可以修改服务器地址等配置的?

网友:
家里还有5个在吃灰,买来不长时间服务器挂了

网友:
可以试着刷一下第三方固件

网友:
要服务器支持的还是要看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