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拆中达优控一体PLC的7寸屏。

楼主:
买的新屏幕到了,换上去完美修复,就将旧屏幕拆了看看,结果是背光灯条坏了,屏幕没有爆

网友:
可以买个新灯条换上

网友:
这玩意竟然还有屏幕卖,厂家不都是直接让买新的么?

二○二五年八月二十六日

网友A:
灯条断?在屏幕里怎么能弄成这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灯条断?在屏幕里怎么能弄成这样?

LED灯珠烧了,拆的时候撕坏的。

网友:
花大价钱了

网友B:
换新是好,只是灯坏了为啥不修修?

网友:
把坏的修好当备用的

网友:
是个精细活儿

网友:
换个灯条,,谢谢分享

网友:
LED在外面的?

网友:
修好了灯就好了,很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换新是好,只是灯坏了为啥不修修?

这个背光灯条不好找。

网友:
只要电压对得上,可以自已diy一个灯条

网友:
只要不是LED碎了或者烧了,只是板子断了可以铜丝飞线连起来修复,以前我这样修过一个屏幕背光

网友C:
有些背光灯条特薄特细不好找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些背光灯条特薄特细不好找

这个很小的尺寸,而且LED还是 侧焊点的,确实不好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