买了几种毫欧电阻

楼主(2025-08-26):
还是4线的,用于实验我的毫欧表用

200微欧,500微欧和1毫欧

网友:
看一看,评论评论噼里啪啦

网友A:
用可测电阻

不用可卖铜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可测电阻

不用可卖铜

怎么都不亏呗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可测电阻

不用可卖铜

买一次电阻,赚了2次,又是双赢,秦始皇摸电门——赢麻了

网友B:
百分之一,误差太大了吧

网友:
搞的精密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B:
百分之一,误差太大了吧

哈哈,你看什么阻值啊

网友:
为什么要用4线?

楼主:
四线比2线多2线

楼主:
比6个纯核桃还纯!

网友C:
看着就是块铜。

网友D:
等明天的测试结果。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着就是块铜。

实际也是铜

楼主:
引用 网友D:
等明天的测试结果。

你的判断很·对·

网友:
你这四线连一块了,就是一线

网友E:
这类裸露的金属电阻容易氧化,我这个三年前买的,目前已经明显有层灰色的膜,阻值也变大了,当然不排除内阻仪误差也变大了,但是测金条阻值没有变化。要维持精度,还是买那种四脚封装的黑色精密电阻最好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类裸露的金属电阻容易氧化,我这个三年前买的,目前已经明显有层灰色的膜,阻值也变大了,当然不排除内阻 ...

把金条给我,我试试

网友:
精度还是有点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