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胜利VC9805A+被电工借去后发现电阻档和电容档底数乱跳

楼主(2025-08-26):
请教各位大神,我手上有一块胜利的VC9805A+用了近10年了,老家伙上次被我借个电工去检测电路,回来发现20M欧电阻和电容档底数乱跳,其他档位一切正常,拆机未发现烧痕迹,只有两个保险断了,换上保险问题依旧,有没有大神能帮忙看看,是不是358还是062C还是072C有问题?其他档位一切正常,我手上只有一块表,没备用的能检测,钳流表不太会用,还是想用风枪学习修一下,谢谢

网友:
胜利表

可以发售后吗

网友:
QC1——QC4这四个三极管检查一下

网友:
能还给你就应该感恩!

网友A:
修个毛,直接返厂,胜利过保也给修,这么好的待遇还自己修个毛线,如果对自己技术有信心哪当我没说,如果你没修好,哪待遇也随之随风而散,不过寄回售后10块,寄回来10块,邮费要20左右,你自己权衡一下吧

网友:
这种老表我也不会,我也有一块,就放那了,量一下电压和通断。现在的表不贵

网友:
不会用搞坏了咯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修个毛,直接返厂,胜利过保也给修,这么好的待遇还自己修个毛线,如果对自己技术有信心哪当我没说,如果你 ...

发回来的费用是他们出的,我发回去修VC86E时就是这样。

网友:
电工自己没有万用表?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发回来的费用是他们出的,我发回去修VC86E时就是这样。

还有这等好事?我以为只有优利德才会包邮

网友:
要买块10元的表,,,,当初和你一样借给别人,还回来到就被烧了,,拆了就发帖在论坛了。。。后来论坛兄弟建议,买块渣渣表专接人用,,,,谢谢分享

网友:
引用 网友A:
修个毛,直接返厂,胜利过保也给修,这么好的待遇还自己修个毛线,如果对自己技术有信心哪当我没说,如果你 ...

胜利售后只给出厂10年以内的表维修,超过10年的,没有售后。

网友:
内部还是蛮清新的,都说胜利售后很好,返厂吧

网友:
炮灰表可以借,好表自己用得那么小心,坏心痛啊

网友:
菜鸡电工而已,绝对是电阻档直接插插座了,表坏了,万用表都没有能叫电工。,坏的流脓,

网友:
备一块10块钱的垃圾表,专门作出借用。

网友:
便宜表,不修也罢

网友:
外借有风险,准备个便宜的炮灰表,打发借表的人。

网友:
我帮堂哥的大舅子装电,装完用890D打到蜂鸣档检查线路的时候把表给烧了,我堂哥打上电闸竟然没有告诉我
然后表的症状和你的一样,电阻档有底数,电容档数字乱跳,电压档倒是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