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关于天宇T21L电路板元件锡珠清理

楼主:
自从那天无意间看到有坛友指出t21l电路板上锡珠多的问题后,身为强迫症的我心里一直就不舒服,以前没仔细注意过电路板,不知道有没有中招,在昨天出差结束后我火急火燎的回家,迅速从收藏柜里拿出来解剖检查。

观察了一下,除了主控和贴片二极管三极管没有锡珠外,几乎所有的贴片元件两侧/一侧都有锡珠,只需要用牙签轻轻一挑就弹飞了,是被助焊剂黏住的,并没有融到焊盘上,因此确实非常容易因为万用表震动或者磕碰掉落,造成锡珠飞脱,这么多锡珠在万用表里面是非常致命的,无论是短路主控引脚还是转盘档位。究其原因就是制造工艺问题,锡黏的太多了,还有厂家太懒了,没有洗板洗干净。

正面没有元件的地方自然也没有锡珠了。

拿着高倍放大镜,用牙签挨个儿挑,桌子上是一部分锡珠。

挑完再用风扇吹干净

对比下挑完锡珠后的电路板。

为了防止挑锡后搞坏,拆之前测过电压,装好后再测下电压,额,为啥有点点变大了。

交流电压倒是差不多,算了这点误差问题不大,清除了地雷后,心里的一块石头终于落地了。结束。

网友:
21块钱保住了

网友A:
楼主你把电路板使劲往地上摔,锡珠全掉!!!

网友B:
“心急火燎”  “心里的石头落地了”  楼主这是戏说还是真的?
不至于不至于,我都没买,这个牌子的做工一向如此。

网友:
不用放大镜

楼主用酒精洗板刷干净就行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把电路板使劲往地上摔,锡珠全掉!!!

不仅锡珠,芯片也掉了

网友D:
你把锡珠弄掉了,打破了电路板上的生态平衡,有可能使万用表测量不准。还是把锡珠原样放回去吧,保持原厂的状态最好。

网友:
牙刷不一定行,得用硬毛刷子,最好是用洗板水,酒精挥发有时候会在PCB板上留下白白的印子

网友:
怎么看起来像手焊的一样?难道焊接工作外包给不去跳广场舞的大爷大妈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仅锡珠,芯片也掉了

不会的,哈哈哈

网友:
加点高温吹。

楼主:
引用 网友B:
“心急火燎”  “心里的石头落地了”  楼主这是戏说还是真的?
不至于不至于,我都没买,这个牌子的 ...

附加的一点夸张的比喻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把锡珠弄掉了,打破了电路板上的生态平衡,有可能使万用表测量不准。还是把锡珠原样放回去吧,保持原厂的 ...

一开始打算用金属镊子,但估计会刮伤元件,算了用牙签最合适了。剔除锡珠后可能略微改变了某些电阻阻值,误差太大的话得重新校准,这个还好。

网友:
今晚睡觉格外香香,啦啦啦

网友:
居然锡珠对数据有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