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求大神指教阿尔法蛋2.0卡开机画面进不去系统

楼主:
如题,能开机,显示开机画面后,几秒钟黑屏,然后显示开机画面,再黑屏,如此反复。

然后按开关旁边的复位键后出现下面画面,官方客服回复是进入产测模式,如下图

按一下复位键可以移动一下光标,但是没有音量键可供确定进入,长按关机键,再开启还是卡屏,按复位键又出现这个产测模式。售后客服说主板坏掉了。
现求教平台大神,除了售后说的更换主板,还有没有别的办法救活

网友A:
可在确定硬件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在确定硬件问题了。

哎,没个刷机软件啥的么

网友:
这就是传说中的卡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