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两个孩视宝台灯电源适配器都坏了请教如何修

楼主:
先后买了两个孩视宝台灯,看它吹的挺牛的,价格也比同行贵不少,后来拆开一看,里面不是想象的一块铝基板密密麻麻布满了LED,而是一条大概一毫米厚的灯条圈,靠里面的反射亚克力板散射,灯条成本估计不超过一块钱。

买了第一个台灯,电源适配器没有输出,在保质期内,找售后发了一个,不久又坏了,自掏腰包32买了一个。手里有两个坏的。
24年给老二也买了一个台灯,也是这个牌子的,在保质期内适配器再次坏了,没有输出,找售后花1分钱发了一个。现在手里一共三个坏的了。
自己有一点点电路知识,也有万用表,就拆开看了看,做工很差,原件能省则省,非常简单的开关电源,开关芯片是CRE62539,用万用表测量,整流后有电,IC的VDD也有电,IC的输出不稳定,万用表一直跳,好像越跳越小,怀疑是这个芯片坏了,不知对否,看别的原件表面也没有异常。
两款电源,一个是12V-1A,一个是24V-0.65A,都是没有输出,都是整流桥后有直流电,IC输出不稳定,也就是坏的一模一样。我手里有路由器的电源适配也是12V-1A的,插到台灯上小孩说没有原装的亮,我也搞不懂什么原因,无奈只好买原装的。
现在请教这种情况是否是芯片坏还是变压器坏?如果是芯片坏,有没有可以代用的芯片,我感觉这芯片质量不行。

网友:
就一个普通的开关电源适配器而已,没什么特殊的。你找电压一样的适配器换上就可以了,电流要用比原来的大一些。

网友:
老铁,网上大把12V、24V的裸版呀,选好一点的自个接线就行了

网友A:
IC的故障少见,楼主先检查下外围元器件

网友:
引用 网友A:
IC的故障少见,楼主先检查下外围元器件

尤其是电容

网友:
找个好一点的12V1A电源试一下,或者12V1.5A的。

网友:
先把低压端的滤波电解电容换一下试试看。

网友:
12V和24V没得修头啊 网上一堆不到10块钱 大厂拆机的  这大厂拆机的比山寨全新的好得多。
买回来把原来的壳子拆下来继续用。

网友:
去买那些台达等大厂的拆机货,保用10年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