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DIY小台钻失败,夹头同心度太差怎么搞?

楼主:
据说这种黄铜的钻夹头转接杆精度最高,所以特地买了这种,结果好不容易砸进去后装上夹头一试肉眼可见的晃动厉害,拿掉夹头再试发现这个转接杆也是肉眼可见的晃动。。。这玩意是硬砸进去的的现在想拿也拿不出来了,这下可咋整?同心度不行是我砸的时候砸歪了吗?还有办法补救吗?

网友:
喷枪加热铜头

楼主:
加热后怎么弄,用老虎钳往外拔吗?

网友:
转接杆头上钻孔钻通,然后上拉马

网友:
引用 楼主:
加热后怎么弄,用老虎钳往外拔吗?

能先用尖嘴用尖嘴的,插入链接轴与铜套之间往外顶,老虎钳不太好用力

网友A:
我也吃过这种亏,后来先把黄铜钻夹头简单套在电机轴上试转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也吃过这种亏,后来先把黄铜钻夹头简单套在电机轴上试转一下。

我再买就直接买这种拧螺丝固定的了,总比装上去弄不下来强:

网友:
铜套外径允许的情况下上磨床

网友:
通电,拿砂纸打磨一下,再把钻夹头平压进去,同心度就会好一些。

网友:
这直接装小电机轴上不能对同心度有过多要求,过多期盼了,这种电机原本就是提供动力的,对于同心度和扭力与精度等均是通过附加组件来实现的

网友B: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猪猪侠玩砸啦

网友:
工件加工有精度,装配也有精度,最后还得做细微的调整,不是买回来装上就行的

网友:
你敲进去,这根电机的轴估计都已经被你敲歪了,还整个屁啦。

保证精度的前提是不使用暴力,真的是大厂冻、小厂烧、路边店敲敲敲。还是我那句话,就算你组装成功了,精度还是搞不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猪猪侠玩砸啦

你要吸取我的教训,买那种螺丝固定可拆卸的

网友:
砸进去想取出来有难度

网友C:
换主轴ER夹头,便宜的十几块钱

网友:
这也算越挫越勇的典范了,干啥啥不行,翻车第一名。其实吧,以你能力,玩玩单片机吧也就可以了,毕竟低压电,最多烧点元器件。对于高速旋转类工具,瞎搞容易出事故的。别看网上视频多简单,谁谁谁DIY了什么,别人有多少的技术储备是不会说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换主轴ER夹头,便宜的十几块钱

你这么一说我想起来以前好像撸过一个,翻订单记录里有,是这种吗?

网友:
买个现成的不好嘛,自己做个小拉马把黄铜轴套拉出来,然后看看电机主轴是不是被砸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