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tf卡故障

楼主:
tf卡给mp3在厨房用,,有一段铜皮烂掉了。刮开右边下面有铜箔连起来好像没用,,不知是不是太厚了。

网友:
这两个长的是电源引脚,肯定有用,上锡看看能不能用吧

楼主:
连上没用啊。。不知是不是太厚了。。还是其他地方进线啊。

网友:
接触点太短了

楼主:
当时好像是6—7元买的。

网友:
接触点还要平整,不容易弄

网友:
接触面短且窄,要多花功夫,才能修复

楼主:
那是用细的导线或漆包线

网友:
这么便宜,多少G的

网友:
该扔了。我监控的64G也坏掉了,提示写保护

楼主:
32g啊,,叫啥夏科的。杂牌吧

网友:
不想换卡的话直接使用漆包线连到MP3上看看

网友:
被我掰断扔垃圾桶了

网友A:
又买了个128G的,存储天数更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又买了个128G的,存储天数更多

啥牌子,几钱啊,感觉tf卡容易坏。

网友:
引用 楼主:
啥牌子,几钱啊,感觉tf卡容易坏。

海康的,60多

网友:
金手指太小,不太好操作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