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解米沃奇4V剪线充电器:Milwaukee M4C

楼主:
拆一个米沃奇4V剪线充电器,顺便换一根电源线看看是否正常

网友:
什么电池是4V的?

网友:
一个蜈蚣爆了头?接电看看亮不亮

网友:
看上去,功率应该足的。

楼主:
线接上了不亮灯,应该是没电池不亮灯,万用表测输出端有电压

网友:
就是单节锂电。

网友:
看着设计与做工都不错,值得折腾折腾

网友:
这么多电动工具,米沃奇外壳材质好一点

网友:
设计与做工都不错

网友:
大品牌,质量外溢

网友:
值得折腾折腾

网友:
4v?单节锂电的充电器?

网友:
不明白为什么要剪线

网友:
做工用料都还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