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怎样从这块电视机板子找出直流输出?

楼主(2025-08-26):
一个液晶电视,电源板内置电源板,外部是直插220,所以我想知道内部这个板子该怎样找出其直流输出端?求大佬解惑!

网友:
次级没有插座接口之类的吗,找次级接口附近滤波电容,就为了找个输出

网友:
我都看出来了,大白色分割线,是高压低压分割线。

网友:
找输出滤波电容

网友:
你这照片是热地。冷地直流输出变压器另一边的整流二扱管电解电容

网友:
输出插座一般标注5,12,24伏,没有标注的从插座找连接的电解电容。

网友:
图要给全啊,同意三楼

网友:
这个明显就是 高压部分。输出部分 应该顺着 变压器 整流二极管 滤波电容,查查。

网友:
目测COLD那里是冷地,那两个应该是整流,左上可能是5V,右边可能是12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