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居] 今天去当地实体店买了个不锈钢好汤锅比网购还便宜(多图)

楼主(2025-08-26):
   炊具想买好货还是得在实体店选购,网购便宜货都不太靠谱,家里的汤锅用了十几年终于穿底了,在拼多多买了两个汤锅都不理想,都说是加厚的,到时都是轻飘飘的单薄款,一称重量才250克锅体那么单薄也叫加厚,就马上退货退款,后来买了一个17元的,26寸的才320克,看锅身是纯不锈钢的还过得去,就留下来,但是尺寸还是觉得太大了,平时煮汤还是要24寸才行。今天早上还是去实体店看看,重新买过一个24寸汤锅,实体店的汤锅确实够厚,就是价格贵一点,要一百块钱,嫌贵走人,还是买个一般款的,这个款的开价80,老板最低给到45元,我给30块钱老板不肯卖,跑到另一家店看到一样的,压价35元买到,回家查这个牌子汤锅最便宜的57元,和77元,实体店这个价格更便宜,回家拿称重量居然有930克,我上次拼多多买来的同样尺寸汤锅只有250克,旧汤锅是500克,还是一分钱一分货,买好货还是去实体店找找,只要和老板多压价,一样可以买到便宜货。

网友A:
这个款的开价80,一看还是网上的便宜。所以有时候真的不是支持线下,而是线下套路深

网友:
我附近有些没有租出去的商铺经常有人临时摆卖不锈钢厨具价格也很便宜不过质量会不会很难分辨。

楼主:
       实体的最少可以知道厚度多少重量多少,这个没有办法骗人的,只要是没有磁性的那种,都不用担心生锈问题。我网购那两个都是销量几万的,好评很好的,结果拿到手都是轻飘飘的薄款,介绍都是厚款,贵的才有运费险,那些便宜的都没有运费险的,退回去自己出邮费的。路边大清仓的,都是材料比较单薄的那种不锈钢。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款的开价80,一看还是网上的便宜。所以有时候真的不是支持线下,而是线下套路深 ...

+1,是这个理,线下就是价格不透明,没有信任...

二○二五年八月二十六日

网友:
一分价钱一分货 是永远不变的真理 ------ 抛开套路不说!

网友:
差别还蛮大的

网友B:
品牌很重要,截图上的几个,我都没听说过。准备用好多年的,又和食品有关,不要省这几块钱。

网友:
有些东西还是用铁的好。

网友:
网购便宜货都不太靠谱

网友:
其实实体店很多东西都比线上便宜,例如康师傅红烧牛肉面五连包,超市长期9.9元优惠,京东还13.9元,偶尔9.9元特价都像恩惠那样线报群发通天。

网友:
引用 网友B:
品牌很重要,截图上的几个,我都没听说过。准备用好多年的,又和食品有关,不要省这几块钱。 ...

是的,又穿底,又十几元。   省这两块钱干脆不要煲汤了。贴主的条件比不少网友都好,就是太抠了

网友:
现在好像买不到单层锅底的不锈钢锅了。炒菜锅还可以说厚锅底对均匀锅底温度有一点作用,可对汤锅来说就毫无均温的必要了。
锅底越厚越是浪费燃料这点只要在头脑中想象一下这样一个实验就能有结论了:两口锅除了锅底厚度不同其他完全相同,锅底厚度分别取 1mm,100mm 两种情况,测量这两口锅烧开相同质量的水所需的时间长短。

这还是在这两口锅的锅底与锅体是整体的情况下。实际的成品锅根本不可能用整块物料车制,复合底是靠点焊工艺与锅底贴合在一起的。除了少数几个焊点,其他部分是空气层。尽管空气层很薄,但架不住空气的导热系数低啊。想想为什么 CPU 与散热器之间要抹导热硅脂,就是因为通常两个金属平面是不可能完全贴合的。当然可以通过特殊工艺将两个平面加工到空气层可以忽略的地步,但那个成本就太高了。

网友:
心细的人总能找到便宜合适的

网友C:
汤锅应该用玻璃的,不锈钢会析出乱七八糟的重金属

网友:
引用 网友C:
汤锅应该用玻璃的,不锈钢会析出乱七八糟的重金属

玻璃的有点重,也怕摔吧

网友:
现在的实体店不景气,卖一单算一单。

网友:
品牌蒸锅一个几百元!网上买一个非名牌的可以买5、6个。用个一两年就换新的,且表面亮堂堂!所以网上买便宜不吃亏!

网友:
虽然流通环节水分巨大,涉及进肚子的还是牌子货好些,有条件的对成分进行光谱分析。

网友:
也不是越厚越好吧,厚了导热慢不容易糊锅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