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TCL L46E5000-3D电视开机闪一下就黑屏,拆开不会修

楼主(2025-08-26):
一台旧电视,开机亮一下就黑了,然后红色指示灯一直闪,闪个十来下就灭了,然后就无任何反应,按遥控器也没用。晚上有空拆开了,也没看出来哪里有烧的痕迹,剩下就不会了,准备装回去,拍了几张大家看看吧

盖子扣着的两块板懒得拆就没拆了。大家有没有啥思路可以提供啊,谢谢!

楼主:
恒流板的盖子也拆了,逻辑板的盖子也拆了,还是不知道哪里坏了,电源板网上买了一块,换上现象一样
开机的现象是这样的。
1.76 复制打开抖音,看看【曾的作品】TCL L46E500-3D电视黑屏 开机闪一下就... https://v.douyin.com/DVz7MvXTD_M/ F@H.VY JVl:/ 12/08
今天早上用开心电视助手试了一下,可以播放出声音来,就是没有图像

网友A:
黑了后,找个暗处,打电筒照屏幕看有没有画面,有画面就是灯条坏了,自己换灯条风险高,详情见我的帖子

网友:
电源板拆下加焊先。

楼主:
引用 网友A:
黑了后,找个暗处,打电筒照屏幕看有没有画面,有画面就是灯条坏了,自己换灯条风险高,详情见我的帖子 ...

拿手电照了好像是没画面

网友A:
引用 楼主:
拿手电照了好像是没画面

仔细看,别说好像,全暗房间内,再打光看屏幕,别再亮的房间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仔细看,别说好像,全暗房间内,再打光看屏幕,别再亮的房间看

全屋灯关了看了下,是黑的

网友:
明显的死机了,换主板吧

网友B:
然后红色指示灯一直闪,闪个十来下就灭了 ------ 闪的次数不同,代表故障的部位不同。准确数数闪了几下,然后查资料,能大概确定故障范围。

楼主:
引用 网友B:
然后红色指示灯一直闪,闪个十来下就灭了 ------ 闪的次数不同,代表故障的部位不同。准确数数闪了几下,然 ...

没查到这个电视的资料了撒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然后红色指示灯一直闪,闪个十来下就灭了 ------ 闪的次数不同,代表故障的部位不同。准确数数闪了几下,然 ...

还有这种办法,学习了

网友:
要请师傅来看看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还有这种办法,学习了

我也听过,亮灯和不亮灯代表不同故障,闪几下代表不同故障没听说过,先说明我不会修啊哈哈,我觉得楼主可以先看看电容这些两端电压,电视机好像是380v左右正常比普通开关电源高,闪灯是不是代表主电源没事,付电源有事,是不是有遥控器待机电压,楼主多搜搜资料嘛

网友:
进来看,不会修。

网友:
几块板子轮着换!!!!

网友:
亮一下  说明 屏幕本身应该没问题  ,能闪灯 说明 主控正常,就是自检2不过,大概率背光  问题 ,

看看亮的时候 一瞬间 是否有  局部黑斑 ,有 基本就确定了,如果全屏 均匀量,那就不是灯珠,可能是亮度控制问题

你重点 检查 贴片   黑线  链接的那个小板子 上是否有问题 ,测量供电是否 正常   换一下  电容

网友:
先查电源板。

网友:
先检查各个电压   一般这种背光驱动在电源板的  都是一个5V或者12V常电到主板 然后主板给一个PS/ON打开背光组电源 再给一个BL/ON开启背光 有的还有一个ADJ(亮度信号)
电源板背面应该是有电压标注的

注意小心高压端电压  避免触电事故

断电 然后插电 表打200V直流 表笔接图3电容的两个脚  然后开机看看开机瞬间有没有高达70V左右的电压(为什么是70V呢因为很多人的表反应不过来就算150V也只显示70V就掉下去了)         如果有就可能是灯条坏了引起开路保护 主芯片检测到背光保护就会重启

    另外就是拿高亮度的手电贴屏幕上面再去开机看看开机瞬间有没有图像     只有2秒左右就会保护

接上图3左边插座的串口看看信息 注意有的插座4针有一根是3.3V别接错了

网友:
希望楼主能搞好

网友:
看来不像是灯条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