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故障的多功能电热锅,榨干他剩余价值!

楼主(2025-08-26):
拆故障的多功能电热锅,榨干他剩余价值!

用了很久的电热锅,加热慢了,拆开看看。

两个温控器。

关闭开关

测量发热丝的好坏。
最小的发热丝已烧毁了。

第二组和第三组是好的 。

宣布报废 ,拆底座 。

底部的保温棉 ,也许是玻璃保温棉 ,

发热丝烧断一根 。这种情况第二根也损伤了 。

去外面切掉这些发热管 。
角磨机走起 。

贴发热管的边缘 ,切开 。

用螺丝刀翘起铝皮 ,拆下发热管。

三个管都拆掉了 。

锅的直径,比较适合 。

来,用在汽化炉上当锅了 。

带耳的小锅 ,户外神器 。

你也可以拥有这样的小锅 ,快来搞起吧!
完毕 。

网友:
如果不拆,当大功率的假负载使用,是不是也可以!

网友:
这个创意设计,赞!

网友A:
汽化炉是啥?

二○二五年八月二十六日

网友:
36cm 的锅叫“小锅” ,那再大的锅你也背得起了

网友:
这是剥夺了电热锅退休的权利。

网友:
很像是电饭锅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汽化炉是啥?

烧煤油的?

网友:
缝缝补补又三年

网友:
楼主的电锅好啊,两个把手,去掉多余的部分可以做普通锅用。

网友:
如果加热盘坏掉,就拆吧。也没东西好用了。

网友:
电热盘没得修

网友:
物尽其用, 减少资源浪费, 值得学习。

网友:
这种电热锅的开关容易坏,我以前有个这种锅,4个开关坏了3个

网友:
锅和发热盘一体的少见

网友:
传说中的四灯锅

网友:
气化炉上可以用,卡式炉上用怕有安全隐患。。。

网友:
开关容易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