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个排插 喂鸡得的

楼主:
喂鸡得的,不多说了,开拆

外观,看中它的就是插孔多,插些小功率电器不错

背面

参数,写的最大2500瓦,这个就别当真了,我就当他1500瓦了。

拆开来,铜条真细,不过模块化的还不错

来张大图,螺丝居然少一颗,不知是故意的还是大意的。

USB板,又小又简单,敢觉不靠谱

测下铜条尺寸,宽度

厚度,量的凸起最厚地方

USB板正面,真简单

芯片来一张3773CL,这货居然是隔离型的,可惜功率太小,5V1A。

就这样,感觉喂鸡的东西越来越不行了,以后不喂了。

网友:
这种电源最好别充手机

网友:
只有3.3微法/400V的小电容,应该达不到5W。

网友:
做工不行,不安全...

二○二五年八月二十六日

网友:
插排还好,USB充电不行。

网友:
我淘特养鸭也弄了个插排。

网友:
铜条有点细薄

网友:
没有品牌标识和生产厂家的跟想象的差不多。

网友:
喂鸡还有实物奖品啊。如何操作?

网友:
真的铜薄啊

网友:
这USB能轻易送走手机

网友:
小功率用没毛病,看内部空间还有余量,保留USB口,断开其它电路,再塞块5V2A手机原装充电头板子进去,充手机就安全了

网友:
我之前TT喂小鸡换的是另外一个款式的,也是带三个U口,放办公室用,U口平时接小电流的耳机充电仓、充电器之类用。
原来也打算换楼主这个式样的,现在看来可以改主意了,兴许换个电动螺丝批或者玩具吸尘器给汽车清洁用

网友:
小功率玩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