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闪存] ACER UT300 USB3.2 GEN1 U 盘的主控是什么?

楼主:
如题:用了各种版本的chipgenius(包括最新的v4.21.0701版)和ChipEasy(包括最新的v1.6_Beta3)都检测不出主控芯片,提示“主控型号: Unknown(未知)”。请问:有哪位大佬知道的?在此先谢谢了!

网友:
产品在迭代,软件未更新。这太正常了。
拆开看。

网友:
软件很多年没更新了,新主控当然检测不到

网友:
很可能是一芯的主控,用一芯的工具看一下,FC3379/ZC3281

网友:
应该不是FC3379/ZC3281,可能要拆开看看才知道

网友:
这个拆开看主控型号最准确

网友:
你这个u盘好拆开,隔靴搔痒不行,扒皮看看

网友:
别听5楼的,就是FC3379,这个VID和PID只有337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