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插头卡在插座上,怎么搞

楼主(2025-08-26):
前几次都能拔出来,今天死活拔不出来,我都等它冷却,还是搞不出来,上抹布还不行。
求大神赐技巧

网友:
把总闸拉了,再撬下来,然后换个新的插座...

二○二五年八月二十六日

网友:
倒闸,上一字螺丝刀,实在不行,上锤子!

网友A:
V你2块,教教我,是怎么焊上去的?

网友:
可能三烧融在一起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V你2块,教教我,是怎么焊上去的?

别开玩笑啦。就是用后拔不下来

网友B:
有可能已熔化在一起了。多大功率?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可能已熔化在一起了。多大功率?

烧水壶哦。不过这插头是底座,后配的

网友:
关电源,拆掉插座,换个质量好的不会打火的插座

网友:
以现在的山寨技术,只有松垮垮的插头,没见过紧到拔不下的。大概率是带负载插拔烧熔了。全套换16A的吧

网友:
戴手套用绝缘的木把一字螺丝刀撬最上面的地线

网友C:
断电后,用一字螺丝刀撬下来。撬的时候在插座上面加一块薄板,尽量使压力均匀,否则,可能会将插排的塑料撬坏。如果这样还撬不下来,那就可能是因为接触不良,局部过热烧融了。只能换新了。换新也得用切割机先将插头切掉才能拆插座。

网友:
打火融化了?保插头还是保插座?

网友:
至死不渝插座破拆呗

网友:
断电用翘棒

网友:
这是过热烧熔了?断电,用螺丝刀撬开试试,再不行就只能拆了研究研究,记得发贴子分享分享

网友:
插座拆下来看看,估计是插座弹片变形卡住了

网友:
应该是插拔的时候打火烧出了毛刺卡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断电后,用一字螺丝刀撬下来。撬的时候在插座上面加一块薄板,尽量使压力均匀,否则,可能会将插排的塑料撬 ...

暴力吧,反正插座也要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