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拆修9v倍量充电电池

楼主:
电池2019年买的充不进电

注意标称280mah,好像虚标又好像擦边

剥皮得到一个盒子

拆开得到7个10*12镍氢电池,串联状态单个也没法充电。奇怪的事情,剪开拆出来都能充电,百思不解。
每个电池能充45mah,新电池也差不多这个数用几年容量几乎没有变化,7个电池容量加起来280mah
,标准的写法应该是9v40mah。

充好电装回,放了几天电压稳定,莫名其妙的故障。

网友:
现在能用吗,找到原因没有

网友:
倍量电池的容量是倍量标的,倍多少看厂家良心

网友:
这都可以修   厉害

网友:
这个牌子用着一般

网友:
买这种9V叠层电池的大都是用于万用表的吧?俺的万用表改成两节锂电池串联供电,容量比这种7个镍氢小电池串联的大多了,充一次电能用很久。

网友:
这个牌子不能碰

网友:
这个好像当时不便宜吧

网友:
镍氢电池有记忆效应,还是用锂电池好

网友:
是不是有地方虚焊了导致接触电阻变大所以充不进去电

网友:
是个狠人啊,倍量这种垃圾货都肯花这么多钱买!

网友:
“每个电池能充45mah,新电池也差不多这个数用几年容量几乎没有变化,7个电池容量加起来280mah” 这个算法应该有问题吧,串联电池容量应该是一样的吧,

网友:
换个用锂电的万用表,镍氢现在狗都不用

网友:
7个电池,质量不错。

网友:
原来里面是这些小电池啊,看起来还行

网友:
还是换锂电池吧

网友:
只能剪断单个充?理说能充电才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