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解西门子接触器:SIEMENS SIRIUS 3RT1054-1.6

楼主(2025-08-27):
正面照,西门子的

侧面的标贴

挺大个

接线端子

进线接线端子

可以把端子部分拆开来

打开,像是铁芯部分分了两半的变压器,线圈在一端

线圈和弹簧

两外一端的铁芯

动触点拆出来

前面板内部的灭弧部分

动触点和内部结构

动触点特写,6个触点是白色的,不知道是不是银的?

动触点是卡在这里的

动触点,静触点合集

跟原来拆过的一个接触器比较一下,这个触点比较大,很厚实的铜片,触点也是白色的,不知道是不是银的

线圈,铜线

网友:
够打个戒指了。

网友:
大电流的接触器,应该是银触点了

网友:
它的外尺寸各是多少CM?

网友:
肯定是银子  以前见过港口搞日本垃圾来 铡刀切触点练银子 ……

网友:
进口设备上的接触器

网友:
做工不错,打磨触点恢复原状后还能继续使用吗?可能要求高的场合就不能用了。

网友:
触点应该不是银的,可能是某种合金,触点价格比铜高

网友:
用料、做工蛮好。

防尘设计不佳,里面进了不少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