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请教大神lcd灯管的连接问题?

楼主:
手头这个老lcd电视弄断了一根灯管,疑似因此导致保护,开机绿灯转红灯,我想买两根长度近似的ccfl灯管换上去,不过原灯管是u型的,总长80多厘米,请教大神我如果用两根42厘米的灯管该如何接入?

这是高压板部分,能不能看出板子上几个灯管之间的串并联关系?

网友A:
难道 不是你拆的。

网友B:
你想用二根灯管来代替原来的一根灯管,然后问二根新灯管如何接法,是串联还是并联?是这个意思吗?我所知道和修过的不管是串联还是并联都不可以,必须一套高压发生器驱动一根灯管,是一一对应的,我看图片是5组高压发生器,那只能是5根灯管。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想用二根灯管来代替原来的一根灯管,然后问二根新灯管如何接法,是串联还是并联?是这个意思吗?我所知道 ...

是这个意思,可是其他元器件很多都是可以串联或者并联,为啥唯独这种灯管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难道 不是你拆的。

是上一任机主拆的,他拆断了一根灯管就低价卖了,我就买来打算装led,装led应该没啥障碍,但是我还是喜欢原厂灯管可以用遥控器调节亮度的设定。要是换了led,就只能单独接一个物理亮度调节装置了。很不想这样

网友C:
直接改成LED灯条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直接改成LED灯条的

改成led没法用机器本身的亮度调节我不太喜欢

网友:
没玩过。是不是可以理解为老式镇流器日光灯?查查芯片,是不是能调节电压电流?再决定

网友D:
是不是上一任机主拆坏丢弃了一根灯管?

楼主:
引用 网友D:
是不是上一任机主拆坏丢弃了一根灯管?

对,他也是买的,在 第一任机主手里是好的他试过以后拿回来就坏了,拆开结果弄断一根灯管,机器也进入开机黑屏状态

网友:
手头这个老lcd电视

没有品牌型号?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这个意思,可是其他元器件很多都是可以串联或者并联,为啥唯独这种灯管不行…… ...

不行的,这种灯光需要振荡器。类似老式的日光灯

楼主:
引用 网友E:
手头这个老lcd电视

没有品牌型号?

早就停产了,没有配件卖,夏普lcd-20s5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