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动] 暴力硬砸电机不可取

楼主:
接上帖:https://www.mydigit.cn/thread-548366-1-1.html
在铜套顶部钻了一个洞,用拉马终于把它给取下来了,看看内部一道道沟都是暴力硬砸留下的痕迹,也就是这个过程破坏了精度导致同心度差,现在还不知道电机轴有没有被砸弯,要是弯了只能重新买电机了。据说ER夹头精度好,一直以为那个只能给雕刻机用,有坛友说电钻也能用,正好手上有一个,打算换上去试试

网友:
暴力硬砸电机不可取。谢谢提醒

网友A:
我一直有点好奇,在工厂,会不会是利用热胀冷缩给套上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一直有点好奇,在工厂,会不会是利用热胀冷缩给套上去的?

有可能,也可能是那种液压机之类的机器直接压进去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一直有点好奇,在工厂,会不会是利用热胀冷缩给套上去的?

不是说什么:大厂冻,小厂烧,路边咣咣一顿敲

网友:
暴力硬砸不可取。谢谢提醒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一直有点好奇,在工厂,会不会是利用热胀冷缩给套上去的?

大厂有可能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是说什么:大厂冻,小厂烧,路边咣咣一顿敲

对头经典

网友C:
躺平不可取,躺赢不可能,你说咋办

网友:
内部都能起褶子,有无可能你这铜套内径太小了?
是要过盈装配但不是硬怼装配。

网友D:
DIY贴片机的工程师也会蛮干

网友:
我拆东西基本都是靠巧力

网友:
这么薄的铜套在往轴上压时能产生多大力呢?这个应该是先把铜套压在轴上,再装入夹头的。怀疑你是先把铜套装入夹头,再一起往轴上压,由于有夹头在外边把着,再往轴上装,压力就大多了。下回买了新电机、新铜套,用正确办法装就不会有问题了。

网友:
楼主动手太意了, 这个已经是非常好装了, 钢轴硬度高,铜软,配合完美, 不能用砸,慢慢压入就行, 钻头那边有锥度,用手压一下就行,越用会越紧.

网友:
引用 网友D:
DIY贴片机的工程师也会蛮干

哈哈,不要笑话楼主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一直有点好奇,在工厂,会不会是利用热胀冷缩给套上去的?

应该是硬压进去的,小东西不适用热胀冷缩,热胀冷缩变化太小,对精度要求极高。

网友:
我早就说了,你的精度达不到要求的。

别看弄机械的很简单,严谨起来讲,每一颗螺丝都要打扭矩还要打角度。所以说你弄得那玩意根本就没什么卵用。

一个好主意出来,还的费老劲先编程,画图,有这功夫还不如吸根烟,用锯子、锉刀人工弄得实在,而且还没数量,非那老劲只弄一个,根本就不实用

网友:
引用 网友C:
躺平不可取,躺赢不可能,你说咋办

躺输行不行?

网友:
铜套加热再装就没事了,瓦罐枪加热很好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