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佳能MG2580s喷墨打印机错误5B00解决方案(附固件包)

楼主(2025-08-27):
佳能 2580s喷墨打印机错误5B00解决方案
佳能 2580s喷墨打印机错误5B00错误,表现为开机指示灯和报错指示灯交替闪烁,如果连接电脑,电脑会提示“支持代码5B00   发生打印机错误   请参阅手册并与服务中心联系。(如下图)” ,其具体故障为废墨收集器满报错,工作原理为废墨计数器到达一定的数量,就会报错,跟废墨收集器实际上满没满并没有关系,本人朋友这款打印机出错托我维修,故整理本教程。请全部阅读完毕后三四而行。

佳能 2580s喷墨打印机版本问题,共有2中版本,区分为固件芯片,一种为闪存型号为25q16xxx容量2M的,另一种闪存是512k的,这个也是在别的论坛上看到的,因没见过,故不知道具体型号,而我这个是2m的,请仔细鉴别。本人提供一个2m的编程器固件,以防万一用,在文章最后。
网上说是这个故障可以用软件清零即可恢复正常,但本人查看后发现清零后变砖的可能性比较高,故就没尝试,直接用编程器刷主板上的计数芯片(注意区分闪存芯片和计数芯片位置,不要弄混),装机后一切正常,方法步骤如下:
1、拆机(动手能力不强的请自觉回避,有坑),先拆左边按钮板,用一字螺丝刀撬,注意力度,否则会断,影响整体美观,拆下后可发现有两个排线,小心拔下来:

2、拆后面进纸挡板(注意力度),在进纸口两端有两个螺丝,拆下来后把后面稍微翘起来点,然后从前面向后推,即可拿下上盖板,在机子左上角能看见主板。
(忘拍照了,借网友图)

3、拆下主板两个螺丝和插线(记好插线位置),计数芯片在主板下面,需要一定动手能力,用编程器写入固件。注意,因芯片是24,我用的CH341A编程器,不能自动识别芯片,需要手动选择,型号参照芯片上的喷印型号。刷固件方法请自行百度,我这是拆下来飞线到编程器刷的,注意编程器2524的位置,避免烧芯片。

(忘拍照了,借网友图)

4、建议清理一下废墨收集器,或者淘宝买点废墨垫更换,或者是拆下来清洗下晒干再装回去,提高使用寿命。

5、装机测试,理论上应该正常,可能会提示墨水不足,实际上墨水足的话请自行参照加墨方法解决。

相关固件下载:
闪存芯片内固件(25q 2m大小):
计数芯片(24 1k) :

本教程为自行维修经验总结分享,所有固件均为网络收集汇总,仅供研究学习,如有侵权,请联系本人删除,谢谢。同时感谢相关前辈的分享,谢谢!同时注意个人能力,三思而行,本人不承担因此造成的相关损失。

网友A:
捡垃圾捡到一个同型号的打印机,墨盒打印次数也在eeprom里面,具体哪几位忘了

网友:
楼主辛苦了,这种一心为大家的精神好可爱噢!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捡垃圾捡到一个同型号的打印机,墨盒打印次数也在eeprom里面,具体哪几位忘了 ...

简单,在没满之前把EEPROM拆下来用编程器读出来,满了就再拆下来把备份的文件刷回去...

二○二五年八月二十七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