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首发?拆修日本 SANWA山业 人体工程学鼠标

楼主:
201x年,¥170,旗舰店买了快十年了,买来第三个月滚轮就间歇上下乱跳、左键间歇失灵(选取文字失效),吃灰至今;
质量还不如一直常用的罗技M100R。
正好多买了几个微动开关,准备开拆换上,搜遍全网没见着这鼠标的拆解;只能自己摸着石头过河了。
写下来备用下次拆卸。

------------------------

底部4个螺丝,手腕垫板卡扣拿掉后,有2个;左右滑垫下揭开各有1个;普通双面胶粘的,一边滑垫拿下来时,双面胶在垫子上,另一边就留在了壳子上。

外壳上,这种纯黑色的上面涂的都是类肤质涂层,几年下来已经发粘了,2 手心这部分必拆(卡扣),里面盖着2颗螺丝。

1 大拇指盖着的这部分(也是卡扣),可拆可不拆,里面没盖螺丝。

3 速度按钮外壳这里特别注意,底部4个螺丝、手心2个螺丝拆下来后,这里面有个卡扣,特别紧,要小心活动着掰开。

-------------------------------------------

我把大拇指这里拆了,因为要清理类肤质,钢丝球沾清水,刷几下就干净了。

---------------------

底盖,后部镀锌铁块配重。

--------------------

手心

--------------------

这是手握部分,拆两半,一边是左中右键,另一边是进退两键。光线不好。
电路板这里还有2颗螺丝。

----------------------------

微动,原装的是 HUANO (白点),下灰上黑,没标型号。

换上了欧姆龙日产 D2F-F-3-7,新微动有点短软了,手感有点点差异,应该换D2FC-F-7N(20M)(OF)的。

备件另有D2FC-F-7N(10M)(OF),不过10M这个最长硬,不能换。

编程器滚轮,很垃圾,维护很不方便,还不如M100R,40块的鼠标至少还用的光电滚轮。

往编程器里喷了点75%的酒精。

没有锡泵的话就把美工刀插微动缝里,烙铁加热时,美工刀下垂,自然就撬下来了。

----------------------------

总共拆下来这么多螺丝。

-----------------------------------
装好,螺丝不多不少,最担心的事没发生。

左键是好了,滚轮如之前可以正常滚动,但仍然有些上下跳,但幅度和频率没那么大了。

可中键现在要使劲才能有反应了,习惯用中键关闭网页。

这啥情况?中键的微动又坏了吗?

网友:
里面好简单

网友A:
把中键和机械编码器都换了呗...

二○二五年八月二十七日

网友B:
做工相当的山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做工相当的山寨

用料也很山寨,徒有一个壳子。很像是出口转内销的贴牌货风格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中键和机械编码器都换了呗...

要换 要换

网友:
这就有点坑了, 现在他家有不少轨迹球, 那看来不敢碰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做工相当的山寨

本来就是山寨。

网友:
闲着蛋疼咋办。

网友:
三和是这种质量的话跟山寨没什么区别!

网友:
长见识了,头次见这种鼠标,做工很一般啊,谢谢分享!

网友C:
比较另类的是鼠标,像一只靴子,不知道好用不好用。

网友:
多年前买过一个多彩品牌的,跟这个外形一模一样,还是无线的,不过手感真的太差了,用了几次就扔角落吃灰

网友:
真·骗日*鬼子

网友:
奇形怪状的样子,那几年非常流行“人体工学”,各种电脑配件

网友D:
里面没啥原件好简单

楼主:
引用 网友C:
比较另类的是鼠标,像一只靴子,不知道好用不好用。

那时候用普通鼠标用的手腕巨疼,这种鼠标可以让手腕保持自然姿态,不疼了。
但这牌子不行,用料太差,除了主楼说的毛病以外,滑轮外面的胶皮咬不紧里面的轮毂,会打滑。

楼主:
引用 网友D:
里面没啥原件好简单

一个鼠标而已,你们在期待啥

网友:
这鼠标我用过好几年,经常用根本不会坏。用得少反而才坏

网友:
败絮其中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