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WISH_LRS-100-12电压跳变指示灯闪烁故障

楼主(2025-08-27):
家长捡到一个电源挺新的,明纬12V8.4A。

202307,生产日期?

网格可以看到电容鼓包了

拆开外壳,电容壳掉了一个

背面无原件

拆掉鼓包电容

上电电压跳变指示灯闪烁

LD7575PN

文档电路

把LD7575的VCC和GND接出来测量,跳变

售价

补充内容 (2025-9-1 12:14):
更换C13后灯不闪烁了,但是带负载掉电。把C20移到C16不掉电了!

网友:
电容补起再看看

网友:
垃圾电解电容器真不少,另一个原因是现在开关电源频率越来越高,电解电容器普遍吃不消,高热。

网友:
难怪能够捡到一个还有点新的电源,看起来该电源真不怎么样。

网友A:
C13 C20都换掉,还有启动电阻,启动电阻是不是R6?我看不见电路板背面,图片加载不了,这明显是电源打隔,

网友:
修好将就用吧。一般性使用没有问题。输出电解电容一定要换高频的,而不是普通的。看上去不像真品明纬,输出功率超100W了,这种结构、设计就不太合规,至少输出要来个线绕大电感更好滤波,降纹波,并用上主动式PFC电路。

网友:
测一下C13电压是不是也跳变

楼主:
引用 网友A:
C13 C20都换掉,还有启动电阻,启动电阻是不是R6?我看不见电路板背面,图片加载不了,这明显是电源打隔, ...

C13  在哪里?

网友:
7575的旁边,它是启动电容

网友:
把芯片的供电电容也更换一下

网友:
这个明纬不太真

网友:
假明纬,商标就不对。

网友:
电源打嗝第一时间换电源芯片的供电滤波电容,顺手换掉全部电解电容

网友:
一眼假,明纬电源输入滤波电感,变压器都比这好,这滤波垃圾

楼主:
更换C13后灯不闪烁了,但是带负载掉电。

电感前端的电容有通向到光耦,赌一把,把电感后的C20移到电感前的C16,不掉电了!

其他电容过几天采购补上。

电感左边接到光耦检测电路,3个电容必须至少装1个,否则断电保护,什么原理啊,电感影响这么大?

输出电容并联电阻我也是第一次见,查了是假负载,稳定电路的作用,计算电流40mA。

楼主:
电容买来补上了

氙气灯63W