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家庭供电核心区别是法规,反而不是电压

楼主:
研讨中美家庭供电的核心区别,我们不应简单地判断其优劣,而应将其视为因地理、人口甚至土壤类型等因素共同作用下的不同法规产物。从宏观角度看,这种差异也反映了“美国例外论”,将美洲大陆视为一个巨大的岛屿,自成一体。

中美家庭供电的核心区别在于其对中性线(N)和保护地线(PE)的处理。

在中国,法规明确要求家庭配电盘内的N和PE严禁连接在一起。任何违反此规定的行为都属于违法,国家电网公司有权进行处罚。这种法规的优点是,即使配电盘前的N线意外中断,电器外壳也不会带电,从而保障了人身安全。然而,它的缺点在于,如果社区变压器三相电的N线中断,会导致大范围的用户电器因电压不平衡而损坏。

在美国,法规要求家庭配电盘内的N和PE必须强制连接在一起,这种连接后的线路通常被称为PEN线。法规特别强调不得单独断开N线,其背后体现了对N线连接可靠性的高度重视。

这种设计通过以下方式降低了风险:

中性线插孔通常比火线插孔更宽,以确保接触的可靠性。这样同时确保用电器切断的是火线,来保障安全

为了降低家庭配电盘前的N线意外断开风险,并防止火线通过用电器入地导致PE线电压升高,美国供电法规要求社区变压器与用户距离有明确限制(通常市区150米,郊区300米),并要求电力公司和每家每户都设置多个接地点,以相互降低回路电阻。

此外,美国法规也要求家庭必须设置多个可靠的接地点,这体现了将部分安全责任交由家庭用户自身的理念。

美国TN-C-S供电系统的优点在于,它不怕社区变压器的N线与PE线意外断开。只要家庭接地可靠,它就能保护用电器和人身安全。其表现为,当用电器的火线意外接触到金属外壳时,空气开关会立即跳闸。在接地良好的前提下,即使N线意外断开,外壳的电压抬升也仅有十几伏,这在120伏的火线电压下,是相对安全的。

再配合美国的GFCI(接地故障断路器),它能在5毫安的微小电流差下于25毫秒内切断电源,通常情况下,人体甚至不会有任何感觉,从而避免了触电的危险。

网友A:
在中国,“良好”的接地是奢侈的事情,大多数家庭并没有“良好”的地线,经济能力和住房条件是赤裸裸的现实,在这个前提下,设备地线和“零线”连接在一起会极大的增加触电机会

网友:
感觉美规插座比国标好用,兼容两孔和三孔

网友:
米国电力都是私营的

网友B:
看来科普真的需要再深入浅出一点
    你想表达的核心观点:中美两国的接地保护系统差异并分析其优劣。 你的论述说美国用了TN-C-S,但没说中国的接地保护系统。并且你还提出美国用了TN-C-S“它不怕社区变压器的N线与PE线意外断开。只要家庭接地可靠,它就能保护用电器和人身安全。其表现为,当用电器的火线意外接触到金属外壳时,空气开关会立即跳闸。在接地良好的前提下,即使N线意外断开,外壳的电压抬升也仅有十几伏,这在120伏的火线电压下,是相对安全的。再配合美国的GFCI(接地故障断路器),它能在5毫安的微小电流差下于25毫秒内切断电源,通常情况下,人体甚至不会有任何感觉,从而避免了触电的危险。“
    那么你至少分析一下中国采用的接地保护系统是否做不到“它不怕社区变压器的N线与PE线意外断开。只要家庭接地可靠,它就能保护用电器和人身安全。其表现为,当用电器的火线意外接触到金属外壳时,空气开关会立即跳闸。在接地良好的前提下,即使N线意外断开,外壳的电压抬升也仅有十几伏,这在120伏的火线电压下,是相对安全的。再配合美国的GFCI(接地故障断路器),它能在5毫安的微小电流差下于25毫秒内切断电源,通常情况下,人体甚至不会有任何感觉,从而避免了触电的危险。“又或者是这根本就不存在接地保护系统。

你分析问题缺乏常识,所以和你讨论问题毫无乐趣。 你的标题起的就很缺乏常识。 毕竟电压只是个电势差,而法规(电气安全相关)只是安全要求的表征而已。把这两个摆到一起分析,又提炼不出一个核心观点,你真的科普。

网友:
是法规,不是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来科普真的需要再深入浅出一点
    你想表达的核心观点:中美两国的接地保护系统差异并分析其优劣。 你的 ...

感谢您这位读者在这么不屑与痛苦中提出的宝贵意见

正如您所言,科普文章需要更深入浅出。我最初的考量就是,对于数码之家读者来说,大家普遍对国内电气系统的运作方式有一定了解,因此我没有详细阐述中国广泛采用的 TN-S 系统。而且,我夸了这种系统的好处,不怕配电盘前面N线断开

我的重点放在了我们相对不熟悉的美国 TN-C-S 系统上,希望通过深入介绍它的独特之处,来帮助大家理解这种不同设计背后的安全哲学。

还有假如你还能忍受我这缺乏常识,让您痛苦回帖,希望您简化只需要默认黑色字体就可以了。文字是让人读的,你这花花绿绿的颜色,不仅不便于阅读,那种淡蓝色很难看清,不得不复制到其他软件窗口来去除颜色

如果您能文字颜色能朴素一点,不再五颜六色,本人不胜感激

最后,关于“标题缺乏常识”和“把电压和法规摆在一起”的批评,这可能是由于我们理解角度的不同。将“电压”(120V/240V)和“法规”(N/PE连接方式)联系起来讨论,恰恰是因为它们共同构成了两国供电系统的安全体系。电压等级不同,直接影响到电流大小和电器的设计,从而间接影响了安全法规的制定。法规正是为了在特定电压环境下,确保人身和设备安全而存在的。因此,将这两者放在一起分析,正是为了探寻不同安全理念的深层根源。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您这位读者在这么不屑与痛苦中提出的宝贵意见

正如您所言,科普文章需要更深入浅出。我最初的考量就 ...

首先。颜色只是为了区分你的原文用,至于你觉得颜色痛苦可能和你的显示设备性能存在一定的关系了,如果真的没有正常设备可以试试鼠标点选,会有技术措施为你提供人性化帮助。另外我尝试配合你改一个或者你的设备能更加便于读取的颜色。
然后谈谈你的新说法。
”正如您所言,科普文章需要更深入浅出。我最初的考量就是,对于数码之家读者来说,大家普遍对国内电气系统的运作方式有一定了解,因此我没有详细阐述中国广泛采用的 TN-S 系统。“
无奈的思绪一:你先把大家都装在一个你自己限制且无法让他人猜到的范围内讨论问题,这本身就挺自以为是的。且就我所知,中国在不同的配电侧采用的接地保护系统是不特定的,只是TN-S较多而已。至于你介绍的美式系统,就你介绍的几种形式看,无中心线的方案居多,但各州法规是否都一致需要考证一下。或者能否像我回你的另一个帖子干脆考证一下美国的供配电系统主要形式,你回我但是回了个寂寞,或者你不理解供配电三个字的涵义。
”而且,我夸了这种系统的好处,不怕配电盘前面N线断开"
无奈的思绪二:这一句需要了解一下中心点漂移,不赘述,不一而足。
-------无奈的思绪割线1-------
“我的重点放在了我们相对不熟悉的美国 TN-C-S 系统上,希望通过深入介绍它的独特之处,来帮助大家理解这种不同设计背后的安全哲学。“
无奈的思绪三:科学或许能被天才上升到哲学,但无论在哪里都是可被证伪的学术。说回到你介绍的美国 TN-C-S 系统,可否就基本形式,适用范围,优缺点,与其他接地保护系统的对比(主要适用场景)几个维度来介绍,这样可能比较便于“有一定了解却其实一知半解”的你和大家都有所获得。当然这个也有可能对你存在相当的困扰,这毕竟不是你表现出来的水平能够作出合适表达的方式。
-------无奈的思绪割线2-------
”还有假如你还能忍受我这缺乏常识,让您痛苦回帖,希望您简化只需要默认黑色字体就可以了。文字是让人读的,你这花花绿绿的颜色,不仅不便于阅读,那种淡蓝色很难看清,不得不复制到其他软件窗口来去除颜色
如果您能文字颜色能朴素一点,不再五颜六色,本人不胜感激“

无奈的思绪四:颜色只是为了区分你的原文用,至于你觉得颜色痛苦可能和你的显示设备性能存在一定的关系了,如果真的没有正常设备可以试试鼠标点选,会有技术措施为你提供人性化帮助。另外我尝试配合你改一个或者你的设备能更加便于读取的颜色。
-------无奈的思绪割线3-------
”最后,关于“标题缺乏常识”和“把电压和法规摆在一起”的批评,这可能是由于我们理解角度的不同。将“电压”(120V/240V)和“法规”(N/PE连接方式)联系起来讨论,恰恰是因为它们共同构成了两国供电系统的安全体系。电压等级不同,直接影响到电流大小和电器的设计,从而间接影响了安全法规的制定。法规正是为了在特定电压环境下,确保人身和设备安全而存在的。因此,将这两者放在一起分析,正是为了探寻不同安全理念的深层根源。“
无奈的思绪五:缺乏常识的人很喜欢把自己片面的理解拿出来逗大家,这不是理解的维度问题而是认识的片面,当然也可以说是你的无知造成了你思维的混乱。 你这篇帖子是不同的接地保护系统的差异(适用)性分析,题目非常大,你的知识储备不足,导致你结论也没有意义。简言之一句话接地保护系统与电压没有直接的因果关系,因为接地保护电路分析不需要考虑电压或者讨论的是电压范围(可能这句你是理解不了的)。
最后还是回到你发帖的全文,个人看法从小学语文的角度讨论,你没达到四年级水平。

楼主:
引用 网友B:
首先。颜色只是为了区分你的原文用,至于你觉得颜色痛苦可能和你的显示设备性能存在一定的关系了,如果真 ...

致“无奈的思绪”先生:

你的回复堪称“网络杠精教科书”——通篇充斥着居高临下的审判、逻辑混乱的谬误、以及毫无实质内容的空洞指责。你以“科普”为名,行“羞辱”之实,这恰恰暴露了你对“讨论”二字的根本误解。真正的讨论是交换观点,而你的“无奈思绪”更像是一场单方面的、充满优越感的批斗会。

让我们逐一拆解你的“无奈”:

关于“颜色”:我明确说明了颜色仅用于区分原文,且主动提出可调整。你却将其扭曲为“设备问题”、“需要人性化帮助”,甚至暗示我“设备不正常”。这已不是讨论,而是赤裸裸的嘲讽和人格贬低。一个真正“人性化”的人,会先假设对方是善意的,而不是立即推断对方有生理或设备缺陷。

关于“自以为是”:你指责我“把大家装在自己限制的范围内”,却在你的每一个“无奈思绪”中,强行将我的观点扭曲成你预设的靶子(稻草人),然后大加鞭挞。例如,我从未声称“中国只用TN-S”,也从未说“美国各州法规一致”。你虚构我的观点,再加以批判,这难道不是最极致的“自以为是”?真正的“自以为是”是认为只有自己的理解才是唯一正确的,并据此否定一切其他表达。

关于“接地保护系统与电压”:你断言“接地保护系统与电压没有直接的因果关系”,并嘲笑我“无知”、“思维混乱”。这是典型的偷换概念。我从未说“电压直接决定接地方式”。我的核心论点是:不同的电压等级(120V/240V vs 220V/380V)导致了不同的安全风险(如触电电流、电弧能量),而这些风险差异,正是驱动不同国家/地区发展出不同接地保护策略(如TN-C-S的普遍性)的深层原因之一。这是系统安全工程的常识。你将“直接因果”与“系统性关联”混为一谈,恰恰暴露了你自身理解的浅薄。你所谓的“电压范围”论,更是回避了不同电压等级带来的根本性安全挑战差异。

关于“知识储备”与“表达”:你要求我从“基本形式、适用范围、优缺点、对比”等维度展开,仿佛这是衡量一切讨论的唯一标准。但任何讨论都有其焦点和语境。我的帖子旨在对比中美住宅配电安全理念的差异,而非撰写一本《全球接地系统大全》。你要求一个非专业人士在单篇帖子中穷尽所有细节,这本身就是不切实际的。更可笑的是,你一边指责我“知识储备不足”,一边却无法提供你所鄙视的“淡蓝色”具体违反了哪条UK法规,也无法给出你口中“预制铜排”的“E文全名”。你的“专业”仅停留在“你应该去查法规”的口头禅上,却拿不出任何干货。这难道不是最大的“花拳绣腿”?

关于“小学语文”:将一场技术观点的分歧,最终贬低为“没达到四年级水平”,这已彻底撕下了你“理性讨论”的伪装。这纯粹是情绪宣泄和人身攻击,是论证破产后的最后手段。

你的“无奈思绪”之所以“无奈”,是因为你从未真正尝试理解我的观点,而是执着于构建一个可被攻击的假想敌。你用“专业”作为大棒,却拒绝分享任何实质知识;你用“逻辑”作为标尺,却通篇使用谬误;你标榜“实事求是”,却满纸是傲慢与偏见。

我提出一个简单请求:请用你口中“可被证伪的学术”精神,正面回答一个问题:在美国住宅的TN-C-S系统中,为何Service Neutral在入户前必须与接地极(Grounding Electrode)连接?这个连接点(Bonding Jumper)的安全意义是什么?它与中国的TN-S系统在风险应对上有何异同?

如果你能清晰、准确、平和地回答这个问题,我会欣然承认你的专业,并为任何冒犯致歉。但如果不能,那么这场“无奈的思绪”就只能证明:真正的“缺乏常识”和“思维混乱”,往往披着“专业”和“优越感”的外衣。

网友:
引用 楼主:
致“无奈的思绪”先生:
你的回复堪称“网络杠精教科书”——通篇充斥着居高临下的审判、逻辑混乱的谬误、 ...

你开贴的 请你介绍清楚“正面回答一个问题:在美国住宅的TN-C-S系统中,为何Service Neutral在入户前必须与接地极(Grounding Electrode)连接?这个连接点(Bonding Jumper)的安全意义是什么?它与中国的TN-S系统在风险应对上有何异同?"拿点干货出来。

网友:
美国供电法规要求社区变压器与用户距离有明确限制(通常市区150米,郊区300米)------ 这个中国也有明确规定的,不过年龄大了记不清楚具体是多少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在中国,“良好”的接地是奢侈的事情,大多数家庭并没有“良好”的地线,经济能力和住房条件是赤裸裸的现实 ...

在中国,“良好”的接地是奢侈的事情  ------ 新建楼房都有良好的接地线!就连我现在住的快30年的老楼都有良好的接地线,如果不信可以去问房地产公司或物业或建筑设计人员。

楼主:
引用 网友C:
在中国,“良好”的接地是奢侈的事情  ------ 新建楼房都有良好的接地线!就连我现在住的快30年的老楼都 ...

你说的对,根据工民建规范,90年代开始就都有了地线